[电脑] 移花接木维修一个白色薄膜键盘

楼主(2019-11-05):
先拆了一个黑色的 薄膜键盘,

再拆一个白色的薄膜键盘,键盘的PS2口里面的针断了,
准备把黑色键盘的线给换过去。

白色键盘电路板的接线图,

黑色键盘的接线图,V G  D C  很好区别

将线换过来了

问题来了,装好后

键盘可以在开机的时候自检过,就是3灯全闪一下
然后是数字等亮

但是 就是进系统后然后键都没有反应了,
难道是 电路板坏了,还是 D C 线接反了,或者是哪里接触不亮了??

网友:
v和g接对d c互换试试

网友:
呃。。。这个。。。没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
照道理键盘的线序跟颜色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
熱心會員  牛屎的双飞燕也坏过,不认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触不良吧

网友:
主板接口会不会氧化了,我用的PS2键盘就是这样

网友:
没有满屏幕的飞线,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