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ROSE 拆解』拆个papago GS320行车记录仪。

楼主(2019-11-05):
朋友的行车记录仪,用了有好多年了,最近突然开机白屏,然后变成彻底没反应了。。。
买了个新的,旧的就给我玩了。
papago GS320当年卖的还挺贵的呢。

供电还是mini usb口的。旁边还有个HDMI口。

摄像头,两边的槽子是镂空的。

内存卡还是SD卡。

这开关设计的有点意思。

开机状态,开关的一头正好挡住SD卡的一角,这样SD卡就拿不出来了。
只有开关拨到关闭那边才能取出SD卡。也算是一种物理保护措施了。

2013年的,至今已经6年了。

拆机。。。

拆掉壳,液晶屏,电路板都固定在另一半壳上。

拆下来的外壳,看着像不像老CRT显示器的壳?

液晶屏固定框和外壳之间还有螺丝。。。

继续拆,把另一半外壳也拆掉,剩下的就是液晶屏和电路板的框架。
设计的还是很走心的。

电路板部分,扬声器和MIC。

泡沫胶垫下面还有一块铜箔,两边焊在电路板上。估计是充当屏蔽罩的。
新版的GS320都是独立的屏蔽罩了。

电路板。

拆下来的液晶屏。

主控,安霸的A2S。当年也是很有名的了。

海力士闪存。

海力士内存。

电源管理IC。

没有内置锂电池,直接三个法拉电容。

不开机的原因就是这三个2.7V 4.0F的法拉电容。
两个已经漏液,容量严重不足。按说,很多行车记录仪不装电池直接外部供电也可以工作的。
不过这货就是这么奇葩。三个法拉电容并非并联的,而是三路独立开来的。任何一个法拉电容出问题,都会引起白屏,不开机的故障。
而且,papago这款记录仪如果电容容量损失比较大的时候,最典型的征兆就是开机启动速度变慢,还有就是车子熄火后,内存卡上最后一个视频是无法播放的。
据说这是GS320的通病。用几年法拉电容就不行了。

印象中手里有好多5V 2.0F的法拉电容,结果想用的时候死活也找不到了。。。
只好先丢在一边了。。。等啥时候找到了,再折腾吧。

网友A:
飞科剃须刀也是电池完蛋,插电都不转,难道是故意的?

网友:
本来还羡慕拆到法拉电容的呢

网友B:
这电容能不能直接换个锂电池解决?

网友:
小问题,大故障

网友C:
比小蚁无屏幕运动相机还要早的安霸A2,看镜头大小像是4分之1英寸感光片。现在的话联咏96660性价比最好,凌阳icatch功耗发热较低,但没联咏容易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容能不能直接换个锂电池解决?

装车上容易被太阳暴晒到电池完蛋,很多人想把锂电记录仪改成超级电容呢

网友:
改个锂电外挂,引线接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科剃须刀也是电池完蛋,插电都不转,难道是故意的?

飞科电池质量的确很差了,我都坏了两三个了,都是镍镉电池,这玩意内部是小型开关电源充电,电流很小,根本不能指望它启动电机,只能充电用。

网友:
个人觉得行车记录仪用法拉电容要比锂电池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科剃须刀也是电池完蛋,插电都不转,难道是故意的?

飞科,你拆一次就知道了,那货的开关是个双向执刀,关闭的时候接通电池充电回路,开机的时候短接电池与马达,所以不能边充边用,你要改也可以,用手机充电器直接进开关通电机,杠杠滴

网友:
啪啪狗,法拉电容正是脆弱呀!

网友:
怕怕狗,东西挺贵,看样子质量还可以,五年前买的还在正常服役

网友:
真的很像crt大脑袋哈哈

网友:
前两天买了个盯盯拍,无屏的,需要用无线与手机连接,不知道里面是法拉电容还是锂电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小蚁无屏幕运动相机还要早的安霸A2,看镜头大小像是4分之1英寸感光片。现在的话联咏96660性价比最好,凌 ...

联咏的芯片是容易买到,但是联咏的最大问题也是这样造成山里货满街,最大的问题出在镜头上,山里货用的镜头不行,造成画质问题。A7,A12的某些品牌也是坑了镜头,我手上联咏的,A7的还有几台在抽屉里面不敢用的死机不断。现在两台车是盯盯拍的用华为芯片的,另一个用papago的,几年了还没出问题,最重要是死机或者内存卡错误还有语音提示

网友:
前两年我也拆过个趴趴狗 差不多的结构

网友:
MM,我怎么感觉你朋友把旧的拿走了,新的给你拆了。。。。。

网友:
和我的p2x差不多嘛。我的也启动很慢,看来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印象中手里有好多5V 2.0F的法拉电容,只好先丢在一边了。。。等啥时候找到了,再折腾吧。
要是等找到库存的法拉电容,这个papago又找不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