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捡来的太阳能控制器

楼主(2019-11-05):
(图片)

网友A:
可以改成楼顶蓄水池控制器。自来水氯气太多,静止大半天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楼顶蓄水池控制器。自来水氯气太多,静止大半天再用。

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

温度输入接个22K电位器,测量端电压为电源1/2就是用的热敏电阻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输入接个22K电位器,测量端电压为电源1/2就是用的热敏电阻的阻值。

那又要用什么水位传感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