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2V台达暴力风扇 4.8A超暴力版本拆解

楼主(2019-11-05):
服务器翻新的暴力风扇,8cm 一万多转,特猛 因为太猛,放在电脑桌上 把鼠标垫吸起来了,导致扇叶断了俩 哎 心疼1分钟 砸!最后就剩下这个 打算给螺丝刀冲冲磁 谢谢观看~

网友:
风扇的网罩还是必备一个装好,避免吸到东西悲剧。其实把贴纸撕下来,里面有一个轴承卡簧,弄掉卡簧后可以拔出电机壳转子,把扇叶都弄掉,上面贴砂纸装回电机,可以改一个磨石头的电磨工具。nidec风扇的里面的是缺口圆环卡簧,难以找到掰开缺口的受力点,得用特尖镊子剪子等,改制一个涨缺口工具。台达的功率管是4616的N加P复合mos。铁芯和无刷驱动板部分,我用水泵钳慢慢来回扭下来,别扭断了导线,再不行用溶剂,烙铁加热铜管,放冰水里等,热胀冷缩几次让螺纹胶等松动。我有一个AVC的12伏4点5安也是万转风扇,铁芯0点35毫米超薄硅钢,比楼主的0点5毫米硅钢铁损更低点,原装无刷驱动板功率管击穿短路,改了2点7安9733的大功率管无刷驱动板,涂好电路板三防漆,可以防水,在水里像潜水艇螺旋桨,不敢通电超过3秒,以免长时间10安烧无刷驱动板。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暴力,电机不拆的话改个砂轮机机应该不错。

网友:
可以拆的却暴力拆,贴商标12V纸撕开里面有个圈卡住,拿镊子撬就出来了。

网友:
60W这家伙。厉害了。

网友:
可惜了,这风扇做个抽风机给烙铁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暴力扇尽在delta:titter:

网友:
真可惜了啊

网友:
听声音肯定很过瘾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暴力

网友:
可惜了,如果不吸着鼠标垫,就还在服役

网友:
貌似我也有两个在吃灰

网友:
12伏,2安已经很变态了。扇页部分这么少,风量大吗?

网友:
可惜了,没坏拽着小尾巴难说能上天......

网友:
转子线芯这么粗,近60W的功率确实很狂啊

网友A:
不知道4.8A有没有12CM的

网友:
上次有一个12v 2.几a的风扇,扇叶不知咋地断了一个,粘好后放回服务器,刚开机自检时就嘎吱嘎吱叫,开机还没五分钟就听砰一声,扇叶断了卡住了,服务器报警。砰滴滴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4.8A有没有12CM的

有啊,我还没拆呢  哈哈   很贵 但是12CM的只有几千转 不到一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我还没拆呢  哈哈   很贵 但是12CM的只有几千转 不到一万

我买了俩2.7a的,20一把还包邮,不过是国产的,实测电流只有2.2a左右

网友:
你这个是单层的吧,1U双层的,一万五转左右的风扇也是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