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中道卡座 Nakamichi 700 Ⅱ

楼主(2019-11-06):
中道卡座,独树一帜的风格

楼主:
机芯很厚重,金属材料比较多。大飞轮,三磁头,很独特的把抹音磁头和副压带轮组合在一起

网友:
磁带要侧过来放进去吗?

网友:
漂亮 可惜没落了 数字时代代替了模拟时代
不过顶级的录音室据说还是用磁带记录
另外数据存储也会用到磁带机

网友:
漂亮大气的机器。

网友:
现在虽然数字时代,但是可以试试改成功放,接在电脑等。

网友:
这可是好东西啊,不管是在当年,还是现在

网友:
中道的卡座真是猛

网友A:
这不是三磁头卡座啊

更正下,这是三磁头

网友:
两个表头倒放设计,个性!

网友:
我喜欢这卡座

网友:
卡坛大佬,羡慕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三磁头卡座啊

所谓的三磁头两磁头怎么看,我有台索尼474(好像是这型号)不知道是单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谓的三磁头两磁头怎么看,我有台索尼474(好像是这型号)不知道是单还是 ...

三磁头是录/放/抹,二磁头是录放/抹,单磁头就是放啦。
三磁头的录和放是组合在一起装在放音磁头的位置,二磁头的放音位置或者是放音磁头或者是录放2用磁头。不是所有单卡都是三磁头,但三磁头好像都是单卡,至少我没见过双卡三磁头。我没玩过高档双卡,只玩过teac三磁头和Sanyo双卡录音机,三磁头配上铬带或金属带的声音的确好
这台中道写的是三磁头但我的确没看懂是哪三个

楼主:
电源板、放音板、触摸开关板。电容用的容量不大,最大的只有2200微法。放音电路采用插卡式。触摸电路被前任修过,烫坏了铜箔用飞线连着,造成不时地误动作,这回把它改正了。

网友(2020-04-23):
好东西值得珍藏

网友C:
鲨兄前辈好!在老站看完鲨兄胜利721的帖子,十分佩服,向资深前辈致敬 .手边有个胜利721的问题急向兄求教,前几日换完碎掉的加载齿轮后试机发现产生了新问题: 每次放入磁带或翻带后,按下play开始,即出现播放貌似带不动,变调的情况;此时按下快进键快进一下后(按倒带键此问题没改善),再次开始播放,貌似使压带轮再次加载一次后,上述问题又会消失,带速播放均恢复正常。
这个问题大概出现在哪里?鲨兄可否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鲨兄前辈好!在老站看完鲨兄胜利721的帖子,十分佩服,向资深前辈致敬 .手边有个胜利721的问题急向兄 ...

这位兄弟你好!看描述估计是你换好加载齿轮后没有拆开机芯清理坏齿轮的碎渣,这些碎塑料渣子卡到传动齿轮组里了

网友(2024-03-12):
这个机子很皮实,磁头比后面出的磁头不容易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