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电机驱动板的PWM调速

楼主(2019-11-06):
还是上次做的做的无刷电机驱动板,上次没加上调速电路,这次算是完成了

大大的调速旋钮

555的PWM电路,频率定在10Khz左右,实测11K

中间位置占比大概60%

逆时针旋,占比加大,最大约99%

同时频率稍有变化

顺时针旋,占比减小,最小约8%,频率也是稍有变化,变动都小于5%

接好电路

监测转速输出管脚的频率,转速的频率*20,现在是大约3000转

加大,转速

电机,硬盘上的

减小转速,现在是大约1500转

800转,转速越低,电流越小

这是低转速,可以看见电机上的螺丝孔形成的一道圆圈痕迹

低转速电流,很小

散热片一点都不热

动图,低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怎么就超了呢,一定是骚版看我不顺眼!!!

网友B:
原理图了,有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了,有没。。

有啊,看上一个相关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看上一个相关帖子

好的,已经看到了。

网友C:
偷懒了啊,没上示波器

网友:
来,你做一个汽车空调风扇调速的玩意
很多汽车空调风扇都是多级电阻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偷懒了啊,没上示波器

示波器还不如频率档呢,哈哈

网友:
我发这个模块也是驱动电机的,哈哈

网友:
木有原理图,给差评。。。。。。

网友:
打算用这电机做点啥?

网友D(2020-04-27):
引用 楼主:
不会吧,怎么就超了呢,一定是骚版看我不顺眼!!!

原理图和制作线路板的视频能在发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和制作线路板的视频能在发下不

现在早忘了,网上有卖这个板子的,芯片名字我都忘了

网友:
原理图和制作线路板的视频能在发下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早忘了,网上有卖这个板子的,芯片名字我都忘了

无刷电机是机械硬盘里的4线电机吗,我最近也做了个想当电磨用,驱动芯片用的是28脚TDA5145芯片,按照原理图接好,通电测试,电机只会反复正反转,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你这电路图方便提供下吗,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无刷电机是机械硬盘里的4线电机吗,我最近也做了个想当电磨用,驱动芯片用的是28脚TDA5145芯片,按照原理 ...

楼主不给,我给你,收好。
我照这个图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不给,我给你,收好。
我照这个图做出来。

谢谢,看图接电机只有三线,我四线电机多个接线怎么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