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垃圾品质热风枪

楼主(2019-11-06):
老的气泵热风枪用了10几年了,现在用的少太占地方,换了个小的质量很差,用两回就出现问题,显示不全了。联系客服告知情况后和我装死,憋半天蹦出一句寄配件让我自己修,有这么脸大的吗,考虑到寄修或者换新需要两趟邮费也当误时间,成不也并不低。于是提议退20元自己修,也不用寄配件了。又装死不回,无奈提议退回去返修或者换一个,20也不用退了。继续装死后和我说最多退5元,还要点脸吗?连工带料最后用个返修货,补偿5元。卖家你小算盘扒拉的不错 我就这么廉价吗,一个厂家,最起码是个作坊,产品出问题就这种解决态度,不倒闭都难。和我扯一台就赚几块钱,有质量问题不想解决还想不亏本再赚点儿,呵呵。小学算数也没学好,假如我寄给你让你修再发回来,两趟邮费加人工维修费远高于20了,不会算账。再说你寄的配件能保证就是那个零件坏吗,换上不行再寄别的配件吗?那成本不更高,产品坏了不第一时间安排换新解决,老想着逃避责任减小损失,把不便留给顾客,这样的厂家也是能少一个少一个。最后谈不拢,也不给修,也不给换,也不说话,就一直装死。最后一气之下不用他修了,自己修,收货差评。刚收货差评,马上来句你寄过来吧,这个鸟人我寄你个头。回评里还说他要求我寄回去,我不同意,敲他20,不然就差评,真是无耻之徒。

显示不全了

屁轻,里面空荡荡,就一个变压器。  左边的架子也是塑料

前面板

很多焊点都是半虚焊状态,数码管几个焊点明显虚焊,左面第二个其实就是故障原因。

用的焊锡质量也很差,毫无光泽流动性也不好。 所有焊点补焊一遍,看着半虚焊的太多了,也不知用的什么劣质焊锡。

板子正面

无字单片机和双运放,运放用来温度取样放大。 微调电位器校准温度,但是面板上并没开孔,脑残设计。

变压器输出两路电压,经两路整流后输出15v和40v电压。15v经78m05降压到5v 供单片机等逻辑电路。 40v经左上达林顿和电位器 几个三级管组成的调压电路做手柄风扇调速。
范围15-25v,风力也存在问题,最低风量也是偏大,小元件容易吹跑,后期需要调整参数降低最低输出电压。

下面的光耦和可控硅用来控制手柄加热。

补焊后显示恢复正常

手柄

拆开

采用涡扇鼓风,

拿下来,前有个嘴子。

里面涡轮,塑料很薄做工粗糙。

供电最高24v

这个是滚珠传感器,嘴子朝下加热,朝上停止。

加热桶

四根线加一个地线

中间四根 俩加热丝,俩热电偶, 陶瓷骨架上面是加热丝。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还好修好了,卖家太无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修好了,卖家太无耻

是呢这样的商家真是少见~

网友B:
好嘛,偶渣渣自行车坏了,商家直接给偶说过保不修
到现在偶应该可以摆摊修车了(刚又学会补胎)

网友:
哦哦,忘了说,修好求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嘛,偶渣渣自行车坏了,商家直接给偶说过保不修
到现在偶应该可以摆摊修车了(刚又学会补胎) ...

过保了没话说,我这个买两天,用两回,都跟我玩装死,还反咬一口

网友C:
不知道多少大洋入的,这玩意就是个大号电吹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多少大洋入的,这玩意就是个大号电吹风.....

嘿嘿 差不多就是个吹风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多少大洋入的,这玩意就是个大号电吹风.....

其实是个小号的电吹风,风量比普通电吹风小多了

网友D:
这是你贪便宜带来的烦恼

网友E:
碰到这样的商家很烦。还好前年买的软手宝娃摔坏了导致加热管脱落,找商家售后二话没说叫我拿剪刀一剪全额退款,舒服啊。

网友F:
优秀文章,骚版限额了,挤牙膏都挤不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你贪便宜带来的烦恼

这种风枪无论买哪家差不多都百十块钱,竞争激烈同质化严重售价自然不高,当然不排除有个别比较贵的,我只是根据需要选择产品,没必要什么都追求高端,何来贪便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碰到这样的商家很烦。还好前年买的软手宝娃摔坏了导致加热管脱落,找商家售后二话没说叫我拿剪刀一剪全额退 ...

是呢,人跟人不一样,遇到这样的自认倒霉,实际上卖家要有解决问题的态度,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可以自行解决,但是一上来就摆出一副臭脸爱理不理装死,好像我在求他办事

网友:
原本之前还犹豫要不要买一个这款的热风枪呢,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答案了。不需要再买一个垃圾回来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优秀文章,骚版限额了,挤牙膏都挤不动咯

嘿嘿 兄弟客气了~

网友G:
我上次在坛友手上买的那部二手谊华热风枪还挺好用的。就是这类热风枪设计有个BUG,手柄支架是斜靠设计的,有个时候没放好,就把塑料的部分烫变形了。我准备哪天去订做一个金属支架,像烙铁那种斜插的,再把磁性开关改成按键式的,自锁或者松开按键就降温待机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上次在坛友手上买的那部二手谊华热风枪还挺好用的。就是这类热风枪设计有个BUG,手柄支架是斜靠设计的, ...

这个也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有时没放好就继续加热,得换两下再放上面,塑料支架同样存在隐患,老热风枪都是金属支架~

网友:
对了,忘了说了,淘宝上给了差评,记得在手机淘宝的【我的评价】里,把那条差评的评论权限给关了,这样可以防止商家的搞很多小号在你商品评价里面混淆是非,我就遇到过这种商家,买了一卷3M的泡棉胶带,我还是挑贵的价格买的,结果到手还TM是假货,找商家退也不给退。我直接差评,之后我这条差评下就收到了很多点评,没等级的那种号留的,说我不识货、调包了...反正各种难听的话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