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被砸坏的电磁炉板能修好吗?

楼主(2019-11-06):
垃圾堆里捡到一个砸坏的电磁炉板,看样子基本没用过,即没有油腻也没有灰尘,标签上是大连三洋牌子,线盘/大电容/电感被扯走了。尝试把砸裂的线路飞线一下,再把以前的一个坏“半球”电磁炉剩的电容/线盘,配到这个板上试一下,只是半球电磁炉上没有电感(位置上是一根跳线),吃不准这里也跳线还是必须另找电感?

网友A:
楼主飞线手艺不错,上电试试看嘛

网友:
确定不会“BONG"

网友:
我有一个尚朋堂的电磁炉控制板坏了,插着电会自动开机,吓死人。以为是油烟污染了电路板,拆开清洗了电路板,换了按钮开关还是不行

网友:
楼主的DIY精神不错

网友:
勇敢就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飞线手艺不错,上电试试看嘛

电感用跳线代替可以上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感用跳线代替可以上电吗?

没具体研究过电磁炉,感觉不能代替吧,除非是EMI滤波的

网友B:
电感是必须的,可以代替的话厂家早就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感是必须的,可以代替的话厂家早就省了。

先前那个电磁炉板就是跳线代替电感的~难怪没用就坏了。

网友C:
没把握就串灯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把握就串灯炮试一下

现在只有40w白只灯泡,串联试验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只有40w白只灯泡,串联试验可以吗?

别搞了,看图上裂的地方挺多的,好多地方你没有连,裂成这样的板子就别用了,留着拆件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搞了,看图上裂的地方挺多的,好多地方你没有连,裂成这样的板子就别用了,留着拆件用吧 ...

老师说的有道理,我也是心里没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