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充电异常慢

楼主(2019-11-06):
原来的电池鼓包了,我把保护板拆下买个两块索尼4246104并联使用,原来电池的充电、放电电压跟着俩索尼一样的。
安好后可以正常用,但充电时发现异常的慢,慢到什么程度?这鸡子是支持快充的,老电池大概3、4个小时充满,这
货插了整整1天才好。充电时摸着鸡子一点儿温度都没有,老电池鸡身可以感受到烫。测试头找不到了,具体多大电流
没有测,但可以肯定不正常。原来容量是6700,现在是2个2900并成。
不过充1天给充满后,鸡子工作时长倒是正常。

愁死了,这个问题到底是哪里不对或者可以肯定是电芯问题吗?

网友A:
串个0.1R电阻,有万用表就能量个大概。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似乎是冲电电流过小造成的!

网友C:
原来的电池鼓包,说明原来是软包电池,那么肯定自带保护板,保护板肯定不止正负两个端口,肯定还有其他端口,其他端口有的是检测温度,通过温度设定电池最大充电电流;有的是设定电池类型,通过总线或电阻设置电池的类型,主机充电管理芯片一旦检测不到上述各种参数,就会以最安全的电流充电;甚至拒充。

你换了电池,是不是用原来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电池鼓包,说明原来是软包电池,那么肯定自带保护板,保护板肯定不止正负两个端口,肯定还有其他端口 ...

是用原来的保护板,原来保护板有三向,但主板没有温控的原件意思是空脚的。

换电芯保留保护板是这个鸡子用户都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描述,似乎是冲电电流过小造成的!

头疼在于
鸡子别的没动过
保护板还是原装货

为什么就不认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个0.1R电阻,有万用表就能量个大概。

不想再拆开了,但确认了低电流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再拆开了,但确认了低电流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保护板故障,电阻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