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X光机照射,算不算拆呢!(网卡,快充)

楼主(2019-11-06):
最近接触到一台韩国SEC X-eye检测仪,照几个配件看看!
先来个网卡看看!

清晰度不错

这网卡太简单了,还是千兆的

千兆芯片

仔细可以看见引脚连接线

网络变压器特写

放大看看

再放大看看

另一个角度

接下来是充电器
全貌,也是好简单,支持5v  9v  12v充电

电容,电感

保险丝?

变压器

光耦?另外一个是啥?

来个特写

这个应该是电源管理IC

应坛友要求,曝光使用设备

网友:
对网络变压器的内部结构又进一步了解了

网友:
楼主  像你这种“拆解”我支持多拆点。这个有意思。

网友:
这个好玩 比拆机还过瘾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看到了电子设备的另外一种美感

网友A:
你搞不清楚的那个东西应该是Y电容,用于防止充电下触摸失灵的东西

网友B:
楼主这设备清晰度真好啊~~放只蚊子照照啊。

网友:
这个好,无损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不清楚的那个东西应该是Y电容,用于防止充电下触摸失灵的东西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设备清晰度真好啊~~放只蚊子照照啊。

周围环境好像没有蚊子

网友:
不错,无损拆解

网友:
十分同意,这样的拆机要多多益善

网友C:
是单位的设备么?这个倒是挺不错的,工作的时候注意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单位的设备么?这个倒是挺不错的,工作的时候注意防护?

这个不用怕,检测时有个辐射仪器,剂量超标自动报警!而且这个设备防护铅板和铅玻璃构成!没有辐射溢出。

网友:
网卡孔看着好怪异,照的时候板子没放平吧

网友:
希望这种拆解以后能更多  干脆出一个常见元
件的系列。(那个保险还是快速的,光耦边上的是那种蓝色环氧树脂封装的电容(Y?)

网友:
透视效果非常明显

网友:
开启了新世界大门哈,有意思!好奇网变为啥4个线圈,不是一组TX一组RX吗

网友:
这个无损透视不错,但不是谁都可以玩的,还是谁都可以拆解的那个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