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60H 自动万用表改装求助

楼主(2019-11-06):
手里一直用着一台60H 最近很烦这个自动关机  测不了多久又关机了

所以想改自动关机   网上没找到图纸  但是找到了几乎一样的图纸

机子很老  芯片全是牛屎片算不错了   以前一直以为自动关机的原理是:

按开机键就有一个电路给一个电容慢慢充电  冲到一个阀值  芯片检测到该电压

就执行关机,  但是看这个电路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是不是利用单片机内部程序呢

如果是这样 那就没法改了

网友A:
哦哟,这表芯片好多,按理说开机时可以选关闭自动关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哟,这表芯片好多,按理说开机时可以选关闭自动关机吧

好像并不能  我再上传几张内部图  做工算良心了哈哈   那个蓝色按钮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B:
按住select开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住select开机试试。

哦哦 我试试

网友A:
图纸上不是2个单片机吗?做工就算了,受年代限制,内部看着好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不是2个单片机吗?做工就算了,受年代限制,内部看着好纠结

图纸上的是UT71   电路相似   我看了下隔壁贴  那做工是真的缩水 不过确实很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上的是UT71   电路相似   我看了下隔壁贴  那做工是真的缩水 不过确实很老了 ...

你说71吗,我不觉得做工比这个差,该有的都有,布局也比60好多了,虽然还是差强人意

网友:
是的,确实烦人,我的ut33也这样

网友C:
我也特别讨厌自动关机,所以用61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特别讨厌自动关机,所以用61E

现在一般都是先报警,过一会再自动关机

网友A:
对了,你这图纸有没有PDF版的?请求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你这图纸有没有PDF版的?请求一份

我这个是隔壁帖子搜的  求助:优利德UT60H图纸谁有?|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970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隔壁帖子搜的  求助:优利德UT60H图纸谁有?|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9707 ...

谢了,在玩UT71,很需要

网友:
请教你个事,你这表在测电压与电阻时尾数能不能稳得住,最后两位,谢谢。我的UT71稳不住老是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