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39寸TCL液晶电视39D2900黑屏维修(更换了一只510K电阻)

楼主(2019-11-06):
两年前买的,最近频繁出现开机后正常出现TCL和图像,然后黑屏有声音,有时候多开关几次会正常。前几天彻底不亮了。灯光照到屏面能发现问题是背光不亮了。
拆开后盖看了下,现在的电视好简单电源和逻辑板板整合到一起了。

手边有TENMA 72-9400A兆欧表,用100V档测试了下背光LED,得到的电压是12V,估计灯条没开路。

背光使用的是GB98A,不容易查到资料,只找到一张应用图。
上电测量LED背光升压电容上电压有83V。LED上电压为零,估计是保护电路工作了,忽然发现标注M1 的510K电阻边缘有烧灼的桔色光出现。断电在线测量电阻大概为2.5M,拆下后测量为510K。这个电阻是连接到GB98A的OVP脚,是过压保护电压取样用的,类似找到图中R789 1M,估计是有火花出现的时候阻值变小了,然后LED供电保护了,用两只1M贴片并联后取代510K,开机正常了。

电视待机时候LED供电电容上有71V电压。

网友:
分压的贴片电阻阻值变小还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
贴片的稳当性差了点

网友A:
请在标题 注明一下产品型号,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在标题 注明一下产品型号, 谢谢 !

已经更新了,型号其实照片里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了,型号其实照片里有的。

赞, 标题有型号, 检索,搜索, 刷拉拉, 谢谢!

网友:
有技术省老钱了

网友:
用这表必须修好!

网友B:
楼主看来都是大神啊,兆欧表都有,库存铜线不少吧,话说现在行情如何啦?

楼主:
非山寨机,带DVB-T2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来都是大神啊,兆欧表都有,库存铜线不少吧,话说现在行情如何啦? ...

几百块钱的兆欧表。

网友(2021-01-05):
引用 楼主:
已经更新了,型号其实照片里有的。

其实不是电阻阻值变小,是电阻下面的胶漏电,把胶清理干净,原电阻还是能用的。

楼主的数字表是Agilent U123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