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南极人足浴盆刚一年就漏电了

楼主(2019-11-06):
      上年买的足浴盆 某宝 南极人旗舰店 ,今年一碰洗脚盆感觉麻麻的,电笔一测量直接点红了。额 ~~~捡了一条命。
      没什么好纠结的,沟通客服后说你们自己找个店修一下吧,我们不管,也没有配件。诶 只挣钱不管老百姓死活。
     开拆。很简单 一个控制板 (黄色的),一个气泵,一个铸铝的加热器(上附一个温度断路器 串联)没啥了。铸铝加热器漏电试过了。

网友:
漏水了吧,话说家里一个足浴盆买了有10年了,冬天偶尔拿出来用用,不知道这东西寿命怎样,也怕漏电

网友A:
我家那个也漏电,有次直接跳闸。然后跳完之后居然啥事也没有,也正常用,然后也不露电了。。。。莫名其妙。。。。

网友:
我的也是南极人的,加热器应该是一样的,以前买 的其它牌子的都是石英玻璃加热管,应该比这个安全。

网友:
这么说,这东西还是有安全隐患的

网友:
漏电就别用了,安全第一

网友B:
這東西既然如此危險。才一年就漏電了是怎麽通過安全檢測的??而且{南極人}如此不負責的態度可以看出這東西大概就是 個 一次性產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東西既然如此危險。才一年就漏電了是怎麽通過安全檢測的??而且{南極人}如此不負責的態度可以看出這東西 ...

南极人,恒源祥都是卖吊牌的,自己没产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个也漏电,有次直接跳闸。然后跳完之后居然啥事也没有,也正常用,然后也不露电了。。。。莫名其妙。 ...

弄湿了。后来干了所以没事了

网友:
明显是降低成本的改款产品,还是那种加热玻璃管安全,毕竟加热在外面,除非玻璃碎了。

网友:
南极人现在就是在卖商标的公司,自己毛都不做

网友:
如果老人用,还以为是疗效显著

网友:
。。。。。。。。以后不能碰这个牌子的任何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极人,恒源祥都是卖吊牌的,自己没产线

原來如此啊。看來這是在消耗{南極人}這商標的商業價值

网友:
你插座里面的地线是假的吧?

网友D:
这东东有啥疗效,为啥要买呢?

网友:
是我的话还真不敢用,弄个小循环泵旁边放一电磁炉烧水来回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东有啥疗效,为啥要买呢?

热水泡脚开始很烫,然后一会就冷了,这个能一直保持温度

网友:
直流可调电源

网友:
整个隔离变压器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