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比亚迪宋MAX大灯模块

楼主(2019-11-06):
正面

正面

所有元件都在正面

反面

反面

反面只有两个排插

PIC18F26K80-E/SS

PIC18F26K80-E/SS

这个芯片PIC18F26K80-E/SS这应该是控制芯片吧 网上查了下有的说单片机

BTS5020-2E

BTS5020-2E

拍不清楚了 型号BTS5020-2E 网上查貌似是电桥驱动

引脚

引脚

输入引脚一共14脚  再看右下角有个8脚芯片TJA1044 查到是高速CAN收发器

排插

排插

这是输入插脚接线  左边黑色的是输出口 我就不介绍了

这模块我只弄明白部分功能  这里有没有大佬懂得指点下  现在开始说吧

输入接插脚 可以从图中看出 有些脚是空的 1.2脚输入正 3.4输入负  5脚是大灯高低电机 6脚我推测是远光(目前弄不亮)  7空  8脚是转向灯  9脚空 10脚近光 11脚空  12.13脚绞在一起 因该是信号线 他跟TJA1044连在一起(高速CAN收发器) 14脚 我猜测是日行灯(弄不亮) 模块是好的噢!!没有坏 手里有好几个这个模块都测试过了 都是这样   现在引脚都理清楚了  接下来说说这模块吧 接上正负极 8脚转向并正极 转向灯正常亮起  5脚高低电机接个电阻调节 或者给高低电平电机工作  10脚近光 需要上电后过个几十秒搭负极 近光亮起 刚上电是不亮的 必须等一会 跟他同等粗细的6脚 我猜因该是远光吧 但是弄不亮 14脚从线的粗细看因该是日行灯了跟8脚一样粗(亮不了)  就剩那两根信号线 我推测 启动车子 电脑给12.13脚发信号 模块进入工作状态   这时近光因该可以立马就亮了 远光也可以了 日行灯都能亮了 也许就是在于这个工作信号的原因  模块接车上马上就亮  这是什么原理 是一种什么信号 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 真心请教大佬给指导下

网友A:
莫不是canbus,一个大灯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不是canbus,一个大灯没必要吧

啥意思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倒数第二图,那个座子没焊接?

网友:
LED开关恒流源看着很好,不仅有电感恒流芯片,而且有单片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数第二图,那个座子没焊接?

我拆下来的 测引脚的 还没焊上去

网友:
好高级、好复杂的说。

网友:
看做工工艺针对汽车来说,还是low了点!!
那个座子是直接针带卡皇,直接插入pcb孔就好!不用焊接,提高生产工艺!

网友C:
应该是有通信的,不如找到芯片驱动使能,直接拉高或者拉低,废掉单片机和can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有通信的,不如找到芯片驱动使能,直接拉高或者拉低,废掉单片机和can ...

没有原理图啊 pcb走线看不太懂 大神指点下

网友:
大神!你搞定了吗??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怎么接 针脚的定义 我电话:壹伍贰壹伍068101,,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过车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莫不是canbus,一个大灯没必要吧

10多年以前就汽车就已经应用canbus总线管理了,中级车大部分只是重要部件采用,高级车早就是覆盖全车电子系统80%,而现在很多自主品牌用的电子系统都是直接采购国外现成方案直接配套的,canbus当然也就能全面应用了,更何况canbus能有效减小成本,例如转接点,线速,插头插座,传感器数量等等。

canbus大体分日系方案跟德系方案,各个厂家各有不同各有优点。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了。

网友:
别折腾,越来越多功能了。

网友(2020-02-17):
你好,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你搞明白了吗?据说需要3伏电压才能激活,但是不知道是哪根脚,如果有整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