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了拔,会过充?】大有的锂电池

楼主(2019-11-06):
周六用了一下大有电锤,完事插着充电。今天才想起来去拔了。按说有保护板,电动工具这方面更是严谨,应该没事。可拔掉之时,电池和充电器都略有温度,大概40-50度吧。

涓流之下,还会如此发热?对了,当时台子乱,顺手把充电器放路由器上了。。。。室温25度左右,路由器那点儿热度,烤热充电器有可能,电池可离着远啊:

网友:
锂电没有涓流一说吧?

网友A:
有保护就不会,锂电池没有涓流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保护就不会,锂电池没有涓流一说

谢谢指教。那么充满后,充电器应该处于待机状态,热从何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那么充满后,充电器应该处于待机状态,热从何来?

底下放个加热盘,肯定热啊!
路由器发热不容小看,尤其在上面放东西导致热量不能散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那么充满后,充电器应该处于待机状态,热从何来?

待机也会发热,这个跟电路有关系,你可以测下待机的功率有多少。

网友:
四五十度有点高吧,如果电池这个温度不正常了,电池是整体都这么高?不太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