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浓浓山寨风 拆修安卓导航一体机 求指点!

楼主(2019-11-06):
        本人私企普通员工 收入微薄 勉强糊口 为了接送孩子方便 不得已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辆车 本着省油省心 皮实耐用的原则 买了铃木启悦 真别说 2年了 一点毛病没有!咳咳 唠远了!
       最近几天 汽车的安卓导航一体机出了点问题 故障现象为:行驶过程中不定时重启 有时候还砰的一声响 屏幕就黑了 然后自己又重启了 这砰的一声好像是从喇叭传出来的 故障随机 上班有40分钟左右车程 有时候重启一次 有时候重启好几次
       去4儿子查了一下 电瓶没问题 又查了一下导航 导航是买车时在4儿子这里后加的 说可能是导航问题 过了质保期了 (质保半年 NND)建议再买一个换上 要不是刚开始开车不熟悉倒车 谁加钱买这东西 导航用手机也挺方便的 还加钱 没门!大不了把以前的原车CD机再装回去
       这随机的故障挺烦人的 今天有时间 拆开研究一下 也请高人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先谢谢了!
本着绿色环保的理念 一些无关紧要的图就不发了 也根本没照 上图:

正面照 险些漏出我的真容 呵呵

触屏背面 零件好少 和我以前拆的丰田 大众 差太多了

再看看电路板 国内不知名企业代工 无从考证

主板正面 浓浓山寨风 中间的模块是什么情况?系统显示是Intel凌动4核心的 焊死的 拆不开了

主板背面 中间的洞漏出了模块的背面零件 合理利用PCB体积 也有利于散热吧

重点怀疑对象 这个电容有点low啊!TDA7388功放貌似是山上的

再换个角度看看

一体机尾线定义图 这个挺方便的

好了 图片就这么多了 现在基本的维修思路是 既然故障随机 就先从供电上面下手吧 先把那2个山寨电容换了再说 更换35v 6800uF 然后装回去再观察 已经在马云家买了12v稳压器 20元包邮 12v 2A的 自动升降压款 不行再把这个稳压器接上 再不行我就没办法了 !还请各位大神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虚焊可能性比较大,车子震动太大了,电容估计也有点漏液了

网友B:
可能是插接线束的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跟你故障现象一样,换了导航问题依旧,换了尾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焊可能性比较大,车子震动太大了,电容估计也有点漏液了

那玩意是助焊剂

网友C:
我觉得你仔细查查小板子跟大板子的焊接有没有虚汗,脱皮,然后在找找12转5V,3.3V之类的电源石头稳定,适当加大铝箔电容。

要是安卓小板上出问题的话,基本就很难修了。

网友D:
感觉小电容25v1000uf那个是不是怀孕了?楼主拍的照片全挡上了。哈哈

网友E:
后加装的就不值得折腾了吧,我觉得原车的音质反倒更好一点

网友F:
跟我换的车载导航很像,左边的几个触摸键和两个孔一模一样的,我那个是支持原车方向盘按键的,结果现在方向盘按键时灵时不灵的,也拆下重新插,一点用都没,山寨货,没办法,先凑和着用

网友G:
参考:
1.RET按钮的轻触开关损坏,车辆震动开关接通,造成重启。
2.既然已经拆下来了,直接给电,不动,看是否还会不定时重启。【1】还会不定时重启,换机器。【2】不会重启了,看来是哪些元件虚焊或者已经有物理上的损坏。先从电容入手是可以的。
3.也可以考虑下是否哪个零件过热造成。
4.如楼上所说,还真可能是插头松动。这个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参考:
1.RET按钮的轻触开关损坏,车辆震动开关接通,造成重启。
2.既然已经拆下来了,直接给电,不动,看 ...

感谢回帖 辛苦了!
1.随机重启 停车 熄火 都发生过重启 按reset的重启和随机重启的过程有区别 按reset是立刻黑屏重启 随机重启是先黑屏 但是有背光 过几秒砰的一声 彻底黑屏 然后重启 应该不是reset问题
2.有时间给12v +acc 试一试 短时间没问题 昨天换了电容 故障依旧
3.刚启动也重启过几次 应该也不是过热问题
4.尾线松动也不应该 这几天 插拔了好几次了 问题依旧
昨天网上加了12v稳压器 自动升降压 稳定12v 2a输出 今天上班只重启一次 40分钟车程 到单位停车场倒车时 砰一声 重启了 应该也和倒车没关系 因为平时都是行进中重启的 现在一筹莫展了 准备买一个后视镜的双摄像头记录仪 把原装的CD机装回去 这样成本最低 基本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我换的车载导航很像,左边的几个触摸键和两个孔一模一样的,我那个是支持原车方向盘按键的,结果现在方向 ...

都是买车时被4S店坑了 没经验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加装的就不值得折腾了吧,我觉得原车的音质反倒更好一点

原车的都是正经厂家配套 音质自然好于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小电容25v1000uf那个是不是怀孕了?楼主拍的照片全挡上了。哈哈

这个还真没有怀孕 换了电容 问题依旧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仔细查查小板子跟大板子的焊接有没有虚汗,脱皮,然后在找找12转5V,3.3V之类的电源石头稳定,适当 ...

谢谢回帖 前前后后 里里外外 上上下下 看了好几遍 还真没发现有异常啊?故障随机 关键点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插接线束的问题,我之前也碰到过跟你故障现象一样,换了导航问题依旧,换了尾线就好了。 ...

这个问题真没想到 重新插了好几遍了 还是不行 没有替换的尾线啊 4儿子只让换导航
尾线用胶带缠的紧紧的 怎么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焊可能性比较大,车子震动太大了,电容估计也有点漏液了

虚焊? 咋找?重新补焊小模块?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H:
模块焊点补焊试下,其实咸鱼淘回一部来用用就是了,我在闲鱼上撸了套迈锐宝xl的安卓机子强行上了我的破3呢,卖家上千块买回来就没装过车,130出给我,还顺丰包邮,而且还是在延边发过来的,基本是等于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块焊点补焊试下,其实咸鱼淘回一部来用用就是了,我在闲鱼上撸了套迈锐宝xl的安卓机子强行上了我的破3呢 ...

老乡啊 !我是长春的 咸鱼要砰运气啊!而且坑太多 等不起啊?

网友:
在家外接接上GND B+ ACC然后开始人为震机。一个是配的尾插线束问题,一个是模块焊点比较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乡啊 !我是长春的 咸鱼要砰运气啊!而且坑太多 等不起啊?

我不是那边的,我是广东的,我撸的导航是那边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