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350-27改95V求助

楼主(2019-11-06):
改了几台明纬S-350-27 有啸叫自己的情况,有朋友说是变压器结构没变,全波改桥式不稳定,需要换变压器。
换变压器后可以解决低压自激啸叫工作不稳定的情况,有朋友知道详情的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看看“改贝尔s350-27电源定压输出75v用于睿登rd6006数控电源”,把输出大电感的并联改造为串联,试一试。

网友A:
这种是变压器低压自激,正常的,TL494改都会啸叫,换变压器没什么卵用的

网友:
TL494外围元件较多,改电压需要同时修改反馈和补偿网络的相关元件,变压器啸叫是因为存在低频自激振荡,单换变压器没用的

网友B:
跟变压器有关系。

随便改匝数比,调整电压,会导致电路工作状态改变,震荡频率降低或升高(为了改变占空比),

当震荡频率地道30khz以内,甚至进入20KHZ,就会听到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变压器低压自激,正常的,TL494改都会啸叫,换变压器没什么卵用的

改0-50V 恒压恒流全程无啸叫 改95V出现低压区啸叫。
今天拆解了s350-27电源变压器,高压绕组是21T=2T分布在第二层和最后七层,第一层是双绕组辅助绕组,通过小辫子输出,第三层、四层是主绕组上臂,第五、六层是主绕组第二臂(与上臂绕制方向相反)。
采用不改绕制不改整流结构方式,改变TL494  2脚或1脚分压比例,怎么调都只能到55V,莫非是低压主绕组匝数太少,限制了最高输出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变压器有关系。

随便改匝数比,调整电压,会导致电路工作状态改变,震荡频率降低或升高(为了改变占空比 ...

没有动过原变压器,只是按教程把全波整流改成桥式整流。
海岛家给出的意见是,桥式整流模式不如全波整流(原双绕组结构)稳定,所以低压区有自激啸叫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变压器低压自激,正常的,TL494改都会啸叫,换变压器没什么卵用的

问过很多人  换变压器可以的。

网友(2019-12-23):
引用 楼主:
问过很多人  换变压器可以的。

弄好了吗我的也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0-50V 恒压恒流全程无啸叫 改95V出现低压区啸叫。
今天拆解了s350-27电源变压器,高压绕组是21T=2T分布 ...

换变压器不好用,自激声照有,说换变压器好用的也许是卖变压器的,我试过两个电源一个是s350-27另一个是s350-24都有自激声。

网友:
13.5一个的变压器,专门改电源用的,不用12伏辅助电源,自带十二伏绕组,好象闲鱼有卖,看过一些大神改电源的微信群,改高压都要换变压器,然后低压大电流还有炸机风险

网友(2024-07-01):
我的好像没有啥啸叫,4.6v5.8安好像开关管和肖特基很热,但还是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