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EN 8贴9ddk

楼主(2019-11-06):
本期我们来做2246EN上9ddk 8贴,之前已经做过一个9DDJ的8贴,用的是普通华强北公版PCB结果和论坛大佬说的一样配置文件48位要降速到20才能稳定,这次我换了个台湾版的拆机主控板,自带1G缓存,看上去比华强北公版要好不少。不知道会这么样,大家拭目以待。废话不多说开干。
台湾版本PCB 采用无铅工艺,芯片缓存都是源装带封胶的,焊盘都是高温外加封胶,有残留,检查过CE默认已经8贴,土狗条线在,这些都无需处理,直接先处理焊盘。

反面也看下

这个无铅工艺真难搞,洛铁380度+吸锡带都难拖,最后焊油外加普通焊锡丝注焊,才拖干净的,真心累

细节看看,工艺的确比华强北的好

废话不多说,直接丢超声波清洗机 50W 4分钟,洗的干干净净

准备好的8贴,期中4贴来着M6G拆机,另外4贴方老板的货,全部重新植球,170度中温焊锡

废话不多说,干一贴上去,开卡程序看一下,没毛病,这PCB散热不错建议320加油吹

不磨叽4贴干上,再说

一次成功工没毛病

背面4贴继续,最后一贴咯

吹的看到芯片一滑自动归位就好~

稍微冷却,看下CE 没毛病开卡走起

默认26参数成功开出,不过后来跑圈圈突然卡死,果断改成23重新开

看了下坏块,还行

跑圈圈果断OK

跑完圈圈,删了4G在跑AS SDD 分数ok

HDTUNES看下没黄,没警告OK

板子丢超声波清洗机,洗洗

干干净净的~

另外一面也是

总结台湾版PCB上8贴对于电气性能的确有所提升,但是实际上不明显,不过看在价格合适,还是可以入手的,最后大家觉得好M币走起,我们下期见

END

网友A:
跑了一圈硬件ECC校正13?

网友B:
洗板水用那种,水基的还是另外一种挥发很快的,会挥发的那种感觉气味有的,放家里洗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了一圈硬件ECC校正13?

这个有问题么?不太懂,这个看颗粒我M550拆下的颗粒默认参数搞完,正常使用这个数据一直在增加,但是不影响使用啊,一般我就看有没有三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用那种,水基的还是另外一种挥发很快的,会挥发的那种感觉气味有的,放家里洗不太合适 ...

维修佬那款,有点酒精味道,家里搞建议开窗 通风

网友:
hdtunes表中好多都是未知属性..搞不懂
1968....3000
难道是说设计3000pe,主控记录已经1968pe?
求批评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问题么?不太懂,这个看颗粒我M550拆下的颗粒默认参数搞完,正常使用这个数据一直在增加,但是不影 ...

硬件ECC校正是指SSD的数据校验、纠错。通过它可以大概了解到SSD主控和NANDFLASH的好坏,进而了解到这款SSD的好坏。

为了减小坏块、错误数据对NANDFLASH/SSD的影响。主控需要对NANDFLASH里的坏块进行判定、校正错误数据、对坏块进行管理。于是主控加入了BBM坏块管理和ECC校验纠错。ECC找到坏块或者“伪坏块”,对它们进行判断、识别、纠正、标注,如果确定它们是真的坏块,则将其交给BBM去管理。

关注数字是否增加
数字的增加意味着坏块的增多,可能暗示颗粒的体质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ECC校正是指SSD的数据校验、纠错。通过它可以大概了解到SSD主控和NANDFLASH的好坏,进而了解到这款SS ...

懂了,那就需要调整下RDT参数,重新跑下,载量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懂了,那就需要调整下RDT参数,重新跑下,载量产~

怎么调都没用。我有一块已经6万多了,没发现有异象。
颗粒降频使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调都没用。我有一块已经6万多了,没发现有异象。
颗粒降频使用就行了。 ...

我觉得也是~

网友:
才13个不算什么,我这有个2246XT + 29F64B08NCMFS的,ECC都45万多,跑圈正常也没见掉速、晚一点上图

网友E:
好家伙,不错,高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家伙,不错,高手,哈哈

这是方老板真身吗??

网友F:
有一个CE坏块过了100,这个用不久。找到它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一个CE坏块过了100,这个用不久。找到它换掉。

厉害,佩服

网友(2021-08-24):
请问超声波洗板水洗完后还倒回瓶子里下次用吗?

网友:
超声波洗板水洗后是否需要烘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