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网购几个九十年代钻夹头,看老国企的品控

楼主(2019-11-06):
闲置几个775电机,想做个小台钻玩玩,于是在闲鱼上买了几个库存品的钻夹头,倒不贵,才5元1个,4个包邮。到手心里一凉,给大家看看
外包装:

型号:

说明书:

出厂日期: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库存了26年

内页:

夹头商标:

规格

顶视图:

质量最好的一个:

这个有间隙:

反面透光看看:

另一个差一点:

最差的一个最大出头,内部估计有碎屑卡住了

扳手:

还有一个,扳手无法插进去

原因是夹头开孔小了,扳手插头直径5.1mm

夹头锁孔直径4.9

芜湖机床附件厂,网上没查到资料,估计也已经改制重组了。
从这四个钻夹头的质量,能看出那个时期老国企的生产和品控已经不行了,体质必须要改。

网友A:
五块钱一个真不贵,拆出来打磨一下提高精度看看

网友:
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数控机床,加工出这样的产品已经不错了。怎么还有3个月的使用有效期?

网友:
90年代正是水货次货丛生的年代,再早一点60~80年代的才是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块钱一个真不贵,拆出来打磨一下提高精度看看

还真没拆过这种全金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没拆过这种全金属的

网上说把它旋到一半的开度,用台钳夹住外侧,上面垫木头轻轻一敲就散架了

网友:
93年的……  93年各种妖魔鬼怪就出来了 到了2005年以后就只认钱了 到了2012年以后就6亲不认了

网友B:
现在的三鸥夹头才十来块钱一个,比这个强多了。

楼主:
现在都说老货好,有的也不行啊。要是93年的茅台,现在能值多少?

网友:
老货应该是80年代之前的还差不多 九几年的不行了。我买了套七几年的什锦锉 做工真心好 材质硬度也足,用的厂里现在的大锉刀 磨普通的角铁竟然锉刀齿下去了。

网友:
很一般的做工,三爪合拢,还有这么大的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三鸥夹头才十来块钱一个,比这个强多了。

你又错了。三欧的其实不是什么好货,只能说一般还行,三欧公司的产的好货叫丰收,你看看价钱。

网友:
我觉得很不错,比现在的夹头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又错了。三欧的其实不是什么好货,只能说一般还行,三欧公司的产的好货叫丰收,你看看价钱。 ...

我并没有说三鸥的夹头有多高级,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呢,但肯比楼主买的这几个夹头强,所以我的话一点没错。

网友:
这些都不算好的,70到80年代产的飞机牌可以说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并没有说三鸥的夹头有多高级,毕竟价格在那摆着呢,但肯比楼主买的这几个夹头强,所以我的话一点没错。 ...

楼主这个看外观确实不太好,但是钢壳子的, 还是要安装上去打下表才知道具体同心度,  现在很多很多夹头是铁壳的,虽然外观都蛮完整, 因为年份不一样,加工的手法不一样,但是最后同心度可能还是不太好比如我们使用小钻头高转速转,我们用一般是丰收,或者台湾金鹅的。 说实话,金鹅的自己感觉更好点,  这个东西虽然没有技术含量,但是产量越大,成本越低。

网友(2019-12-21):
收藏着一个“渔牌”重型夹头,质量很好

网友:
说明书是 什么字体,看着很怀旧  很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