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不知名倒车摄像头,不知道有啥用,求大佬指导

楼主(2019-11-06):
摄像头外貌,看样子还是个广角的

尾线插头

螺丝去掉了,线就可以拔出来

线拔出来后

剪线后

摄像头尾线接口

外壳拆了后

外壳拆了后

拆解完毕,谢谢观看
另有谁认识这个是什么车的倒车摄像头,能不能改一下用在别的车上去。

网友A:
有4根线,同轴是视频,可以接电视AV视频口,另外两个是12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4根线,同轴是视频,可以接电视AV视频口,另外两个是12V供电

只有同轴,没别的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4根线,同轴是视频,可以接电视AV视频口,另外两个是12V供电

12v直接供电么?我怕又烧了。。摄像头不是都是5V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v直接供电么?我怕又烧了。。摄像头不是都是5V供电

先接5V,不行再上12V。5V一般都是电脑之类的设备多,汽车的12V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接5V,不行再上12V。5V一般都是电脑之类的设备多,汽车的12V居多。

只有一根同轴线从后面出来,电源线怎么接

网友:
5伏先试试直接接同轴上然后中间线芯串个电容接AV输入的显示器上  不行再试12V

网友:
电源信号共线,你搜索凯迪拉克流媒体就知道了,至于怎么工作没去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一根同轴线从后面出来,电源线怎么接

电源是可以和视频公用一根线的,甚至还可能包含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是可以和视频公用一根线的,甚至还可能包含控制信号。

意思是同轴线的铜芯直接给电?负极接外面的屏蔽层

楼主:
有大佬 认识吗  求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意思是同轴线的铜芯直接给电?负极接外面的屏蔽层

以前电视机室外电线带放大器和电机转方向的,就是同轴传输直流电和射频的,现在的汽车天线放大器有好多也是同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电视机室外电线带放大器和电机转方向的,就是同轴传输直流电和射频的,现在的汽车天线放大器有好多也 ...

那现在是怎么接线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现在是怎么接线呢

电源直接接,视频输出应该有隔直电容,从电容前串个几微法电容接出视频信号

网友E:
看样子是原厂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是原厂摄像头

我找了好久 没有哪个摄像头才两芯线的。。大众有这种线差不多的 但是里面是4芯啊。。只有收音机延长线才是这种同轴2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直接接,视频输出应该有隔直电容,从电容前串个几微法电容接出视频信号 ...

大佬 能否用图说明 我电路小白  对了。。我直接同轴的铜线接了电 不会已经烧了吧

网友:
一般这种摄像头外部供电为12V,同轴线内芯为正极,外皮为负极。视频信号用0.1uF无极性电容隔直后输出,就是不清楚这个摄像头是不是带12V转5V,为了安全起见,先接5V直流电,同轴芯线接电容后接到显示器的视频输入口,试试看,没有反应再接12V。没有无极性电容也可以用两个3.3uF的电解电容两正极接一起串联代替。

网友:
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就可以扔了,没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