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打印机改数纸机的可行性

楼主(2019-11-06):
手头有一台没喷头的彩喷打印机,不打算用了,机械结构正常。
因为工作需要,需要时不时的吧一些印刷好的材料按数量分份,由于不是本单位自己印刷,所以拿回来的时候是一大摞,需要人工分份。
突发奇想的想把打印机改成数纸机。
思路是这样的:
打印机的主电机替换成直流电机,或是弄个步进电机的驱动板(打印机里应该是步进电机吧),让它一直工作,这样打印机就一直处于进纸状态,再加上一个简易的计数器,应该就是数纸机的样子了。
由于不是经常使用,所以不必考虑进纸速度慢的因素
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

后来又仔细想了下,貌似如果换了直流电机一直通电的话,在纸快进完的时候会直接卷入第二张纸,纸与纸之间分不开,用简易计数器的话好像没办法计数,直接一串全出去了。
试了下,拆掉喷头后,按机器本身带的退纸键(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按一下,进纸到预定位置,准备打印,再按一下,纸张完全退出,也就是说,按两次该键可以实现一张纸的完全进出,再重复两次又是一张纸,可以实现数纸的目的。但是这两次按键的时间不一致,第一次按后大约1.5秒,纸张进入预定位置,再按一次,大约3秒纸张完全退出(只是这个意思,时间并不一定对)。

现在需要哪位朋友给个循环触发的电路,能间隔循环触发,并接到该按键,实现间隔1.5秒触发一次,再间隔3秒触发一次,如此循环……
或者是单一电路,上电后,1.5秒后,触发一次后断开,就相当于把手动的按一次按钮给延迟了,这样我可以做两块电路,一块1.5的,一块3秒的,这样我可以把它们放在打印机的进纸检测的结构上,是个塑料卡快,检测到有纸,物理结构触发3秒的,没纸触发1.5秒的

我知道有种时间继电器

但是这种继电器看演示是几秒后触发并一直保持,比如3秒后红灯一直亮,4秒后绿灯一直亮,这样。我不需要保持,只需要到时间触发一下就可以。
水平有限,电路越简单越好。

反正是自己突发奇想的东西,能不能行再说,折腾而已
另外就算成功了,也是在单位用,不想投入太多(这才是主要的)

网友A:
建一个空白的文档,设置打印的张数,自动打印数数,比如设置50张,打印完成后就是50张了,空白的文档由于不需要打印就直接出来了。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和楼上想法一样,欢迎不同思路的坛友发表意见。

网友:
2楼思路正确。
但喷墨打印机要自检喷头的,否则会不打印,最好是安装上一个喷头赌了(或用502封死)的喷头,就可以按2楼思路工作了,且不必限于空白文档了

网友B:
X宝搜   流水线计数器 激光感应
把感应头装出纸口

网友C:
有感应计数器,还可以和继电器联动设置数量报警,流水线上前一段时间刚装了这种装置,在设备出口计数的,数显可设置报警数量稍加改动就可以到数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空白的文档,设置打印的张数,自动打印数数,比如设置50张,打印完成后就是50张了,空白的文档由于不 ...

老机器了,看生产日期02年的,驱动找不见,网上安装的驱动不识别打印机。而且由于没有喷头墨盒,不知道空载情况下能否进入打印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搜   流水线计数器 激光感应
把感应头装出纸口

没打算弄得那么好,能用就行。简单的弄个计数器,知道多少张就行,由于进纸速度慢,到需要数量的时候手动拿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感应计数器,还可以和继电器联动设置数量报警,流水线上前一段时间刚装了这种装置,在设备出口计数的,数 ...

没打算弄得那么好,能用就行。由于进纸速度慢,到需要数量的时候手动拿出来就可以,简单实用就行了

网友D:
统统都复杂化了
一个小厨房秤称重搞定

网友:
没有墨盒喷头,机器是不工作的。只能自己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统统都复杂化了
一个小厨房秤称重搞定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统统都复杂化了
一个小厨房秤称重搞定

我要精确的数量,而且批量印刷的东西,纸都不是标准纸,称不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搜   流水线计数器 激光感应
把感应头装出纸口

计数好弄,主要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让纸连续出来并且保持住纸与纸之间是有间隔的,有间隔才方便计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数好弄,主要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让纸连续出来并且保持住纸与纸之间是有间隔的,有间隔才方便计数啊:lov ...

上单片机,触发按键,并记数,可以设定按键次数

网友:
找个小媳妇,再买条会舔手指的狗,人工点纸系统就出来了,手上没水不粘纸了只需要狗伸下舌头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精确的数量,而且批量印刷的东西,纸都不是标准纸,称不出来啊。 ...

打印机进纸精度不高,有时候会一次进两张叠加的

网友:
拆掉后面的供纸盒。 买驱动板直接控制进纸电机 还容易点。

网友:
实际上打印机的进纸结构是很精妙的,如果你仔细点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出纸处有一个光电检测,每当一张纸完全出来后才会触发一次,当触发之后电路才会接通进纸结构的装置进下一张纸。所以你要改的就是把那个光电检测输出的信号接到你的计数器上,然后让计数器每输出一个信号触发一下那个进纸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精确的数量,而且批量印刷的东西,纸都不是标准纸,称不出来啊。 ...

能精确称量的话,这个误差不会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