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创] 经历

楼主(2019-11-06):
插电脑上正常使用

拆开主控显示:TC58NC6625G6F

楼主:
前段时间看了机器人小雨的文章后,自己瞎捣鼓,成了一个同型号的,这个就死活不认了

网友A:
短接闪存的数据脚再插电脑,看CG能识别吗

楼主:
有道理,回去试试,查下资料看接哪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闪存的数据脚再插电脑,看CG能识别吗

不知道接哪个脚

网友A:
短闪存上的数据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闪存上的数据脚。

找到了,姑且一试。

楼主:
短接后量产OK,搞定!

感谢fanallen!

量产工具免费下载地址: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