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镇流器输入端烧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1-06):
镇流器输出端烧毁 是什么原因。 元件老化?能修理吗  这个镇流器至少有16年时间了

网友:
可能有短路呗,没几个零件,应该很好修的。用万用表把零件都测一遍,电容也测一下看是不是容量不行了,四个二极管都测一下,坏的换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地方没配件,应该是有小强 不小心从中间路过,被击穿烧焦了。。

网友:
三极管及小阻值电阻,整流二极管估计全挂了

网友:
16年了,老烧说明它该退休啦

网友:
输入端串联40瓦白炽灯,如果很亮应该是初级功率管短路,不亮的话继续查其他故障点。

网友:
俩个热端距离太近了,受潮之后爬电

网友:
这是220V交流电的输入端!可能性分析:一是小强导致短路;二是受潮造成打火;三是虚焊导致接触不好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