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488元的Anker 安克创新 NEBULA L2 1080P投影仪,看看做工如何

楼主(2019-11-06):
原本是打算全拆的,可是打开后看到结构有点复杂,只能到开盖这一步了!以后有空再全拆吧

网友A:
两个喇叭不错,应该不会太差

网友B:
现在没有这个价钱了吧

网友C:
这种单片式LCD投影机,基本算玩具。技术含量比较低。和3LCD和DLP简直没法比。

网友D:
只安克有电源产品,充电器,移动电源什么的,还出投影仪了啊。话说安克的氮化镓电源不错,体积小功率大,可惜价格高居不下

网友:
喜欢这布纹的盖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安克有电源产品,充电器,移动电源什么的,还出投影仪了啊。话说安克的氮化镓电源不错,体积小功率大,可 ...

好像XML2灯珠也是氮化镓技术,只不过金线封装怕热应力。楼主的投影仪镜头结构,我估计像50毫米全画幅标头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喇叭不错,应该不会太差

音质不错的,感觉比5799买的腾讯极光S3的音质好,声音比较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这个价钱了吧

这个也是2号才刚到手的,京东开卖799,预付定金50.1号付尾款,要了个500-111的券,付尾款时信用卡优惠30,最后付款金额408,最终成交金额4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单片式LCD投影机,基本算玩具。技术含量比较低。和3LCD和DLP简直没法比。 ...

现在不到500的1080p玩具你还想要什么自行车!淘宝上搜了下,这种投影套件都不止这个价格,而且还是720p的,

网友E:
音质不错,是1080P的,就是亮度太低了,一开灯就什么都看不见

网友:
价格美丽,没赶上车就不用剁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音质不错,是1080P的,就是亮度太低了,一开灯就什么都看不见

亮度是低了点,不过关灯或暗灯的情况下还是很清晰的,还有你见过开着灯看电影的电影院吗?投影这玩意本来就不是在强光下观看的

网友:
我也买了,舍不得拆。哈哈。500这价格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亮度是低了点,不过关灯或暗灯的情况下还是很清晰的,还有你见过开着灯看电影的电影院吗?投影这玩意本来 ...

其实电影院也就这亮度,白天看1000流明以下都不行的,能看对比度也不行。 一个人享受的话可以买反光幕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电影院也就这亮度,白天看1000流明以下都不行的,能看对比度也不行。 一个人享受的话可以买反光幕布 ...

是的,反光幕正面看像液晶电视,歪一点就暗了,角度太小了,投抗光幕60~70寸亮度也可以接受的,颜色也更好,不过还是推荐用玻纤或白塑,亮度可以保证,开个小夜灯只要不是直射那完全是没问题的,过两天我搞个对比,家里有玻纤幕、反光幕、黑晶幕和黑钻幕,

楼主:
上个灰晶和反光幕的对比,灰晶幕由于亮度太低可以看到明显光斑,视角变化不大,再看看反光幕亮度有所提升,

楼主:
晕!上图和实际有所偏差,实际看到的反光幕正看很亮

楼主:
不过开灯和关灯还是有区别的01,02是灰晶幕03,04是反光幕的开关灯对比

楼主:
这个灰晶幕92寸的花了700买的,反光幕是100寸4:3的壁挂幕,139元买的,反光幕抗光比灰晶强,不过必须正面看,侧一点都不行,立马暗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