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SMT贴片元件状态展示(很少直观见到的画面)(拆解从源头开始)

楼主(2019-11-06):
生产流程:
锡膏印刷机-锡膏检测SPI-贴片机-炉前自动光学检测AOI-回流焊-炉后自动光学检测AOI-分板机-下载-测试

这里只展示AOI检测贴片图像,挑选部分

未过回流焊的状态

过完回流焊炉的状态

网友:
不到工厂去,很少能见到这些画面!

网友:
看着真爽,专业设备安逸。

网友:
果然专业啊,业余的就看看了!

网友A:
彩色的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彩色的那是怎么回事?

AOI检测

网友B:
6年前三星SMD整条流水线就3台检查机,和楼主说的配置一样,SPI.两台AOI.,检查机都是8核16G内存,电脑运行起来反应超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彩色的那是怎么回事?

AOI检测设备同时具备多角度多光源检测,目的为了检出瑕疵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年前三星SMD整条流水线就3台检查机,和楼主说的配置一样,SPI.两台AOI.,检查机都是8核16G内存,电脑运行 ...

是的,都更新换代了
现在有的3D  AOI都已经是28核心 192GB内存
你看的这个图片设备是E5 1620     32GB内存

网友:
电路板上的内存卡的插槽是用LCP材料做的,液晶高分子,耐高温,所以可以过回流焊,而且要求过完不能有气泡。我们公司就做这个LCP粒子。

网友C:
头一次听说。我那附近检测齿轮暗裂,大多数用的是紫外线氮氧化物透明荧光剂,和放大镜等,有亮的裂纹表示齿轮要更换新的。

网友D:
我有点好奇电路板是那些不耐高温的塑料件也是塞进回流焊机一起烤的吗?比如排线连接器、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一次听说。我那附近检测齿轮暗裂,大多数用的是紫外线氮氧化物透明荧光剂,和放大镜等,有亮的裂纹表示齿 ...

这个是元件外观不良检测,比如:缺件、少锡、假焊、错件、极反、偏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点好奇电路板是那些不耐高温的塑料件也是塞进回流焊机一起烤的吗?比如排线连接器、电解电容..... ...

基础材料选耐高温的,电解电容应该走的波峰焊,贴片回流焊用的固态耐高温电容!排线连接器是耐高温的

网友:
这道应该是AOI吧

网友:
工厂里锡浆涂的真准,一点不多一点不少,自己diy总没这么精准

网友:
过完回流焊就光滑了,厉害

网友:
aoi是个好东西,现在都是高速贴片机了,一体化打件下来少了几个工人,而且还高效

网友:
说实话我一直疑惑,像芯片那种,比如bga的里面的焊点怎么焊接的,不可能说用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