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简单的可调直流电源2.5-24V

楼主(2019-11-06):
工作中需要用到3种不同的直流电压,分别是5V、12V和24V。以前用一个24V65W的开关电源,外接两个DC-DC稳压模块。用到哪种电压接哪个接头。电流小不说,还有点麻烦。就在公司里面找点东西做一个简单的可调直流电源。思路就是24V开关电源+LM2596S可调模块。电源输出电压24V,输出电流2.7A,3组24V输出。2596S可调模块说的最大电流3A,估计到2A都够呛。先比划一下外壳尺寸,比电源大不了多少。

固定LM2596S模块到开关电源上,输入线从电源下面走。电源空间有限,只能用一个铜柱从电路板上的一个孔固定支撑。另一角用长的插针支撑,插针外套热缩管,起加固和保护作用,防止可调模块和散热器接触。

裁剪好外壳后,就是拼接安装了。本来想用胶水粘的,但裁剪的不太齐,有些地方可能粘不到。就找到一些固定散热风扇的支撑件,来连接不同的面板。安装完毕后,打孔固定电源,再加4个绝缘垫升高电源。

然后制作后面板。后面板有电源插座,开关和保险丝。先开孔,这块板本来上面就带了一些孔,就当散热孔吧。

安装插座,开关和保险丝座。

安装散热风热,往下吹风。

制作前面板。前面板上有电压电流表头,两组接线端子和一个开关。一组接24V输出,另一组接LM2596S可调模块的输出,用一个开关控制通断,方便调节好电压再输出。开关上接有指示灯,电压越高灯越亮。24V直接输出的那组没接开关,位置不够了,用后面板的电源开关也能控制。

LM2596S输入和输出要求最小1.5V的压差,为了满足2596模块输出最大24V,就要把24V开关电源的输出调高。我这里调高0.5V,输出电压变成24.5V。24V输出的正极串接一个1N4007降压。
本来想用原LM2596S模块上的可调电阻当调节旋钮的,可是没有外接延长轴,也不好固定。只能换那种2W的多圈精密电位器,放在可调输出接线端子的左侧。
原24V输出接线端子中间的位置放开关电源输出可调电位器,方便调节开关电源输出电压。
装入电源,焊线调试。

上盖没有地方固定,在3个固定件上面烫入3个螺母。方便上盖安装和取下。安装好开始测试输出电压。
可调输出电压最低电压2.3V,最高24V。固定输出24V测量有24.4V,难道是二极管压降太少了?高一点也不影响使用,还可以调节回来。

带载测试,这个表头电压测量结果还行,电流测试结果误差太大。

外壳底部加4个橡胶垫,打上散热孔,把外壳边沿打磨一下,防止割手。

这个开关电源共有3路输出,我这里用一路直接输出24V使用,另外一路接LM2596S可调模块调压输出。还有一路接散热风扇。由于找的板材尺寸有限,只能做一个尺寸和电源尺寸差不多的盒子。前面板位置太小,只能放一个输出开关。调压旋钮位置和接线端子位置太近,调节不是太方便,下次有机会找到合适的外壳再设计一下。虽然电源功率不大,但用这一个电源就可满足日常工作需要,还是够用的。这个电源还可以给936手柄供电,工作电流有1.5A,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A:
LM2596S使用过程中发热这么大吗?

网友B:
如果我来改必须是加个辅助电源,不会发热电流不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S使用过程中发热这么大吗?

压差大,电流大的情况下,发热量可能会大,所以要加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来改必须是加个辅助电源,不会发热电流不会变小。

加哪里?直接改动开关电源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哪里?直接改动开关电源吗

变压器高压侧有两个线圈,一个接300V和开关管,一个接地和二极管整流给IC供电的所谓辅助线圈。
测量IC正常工作的VCC电压,通常是10多伏。找个很小功率的接近这个电压的电源代入供电就行。
然后找低压侧反馈电阻用可调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高压侧有两个线圈,一个接300V和开关管,一个接地和二极管整流给IC供电的所谓辅助线圈。
测量IC正 ...

你意思是直接改开关电源,这种方法我也想过,之前没有合适的辅助电源。所以就没改,有时间试一下这种方法

网友(2021-02-04):
你这属于组装不叫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