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改光猫改出乱子了

楼主(2019-11-06):
电信光猫,自己换了一个全千兆的,登陆成功,然后发现lan3口没网,于是去设置,在第四项上找到了端口绑定选项,发现确实lan3口没有绑定网络,于是勾选,保存,结果,所以网口都不能上网了,改回去也不行了

网友:
恢复出厂再设置

网友:
也乱改过,改的是关闭电信后台检测猫的功能,然后电信很长时间更新不了猫的数据电话就不能用了,怎么恢复也没用,最后报修换了个猫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