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怎么就把管烧了

楼主(2019-11-06):
      请教各位师傅:这是电热毯开关不亮了,如此简单的电路按型号换了却把发光二级管烧了。请教高手。图中(1) 是4007.(损坏)(2) 是棕禄黄金四色电阻(损坏测量无穷大)。应该是150 欧吧。(不过黄色很浅几乎没有我想不会才 15 欧)按照判断换新可结果发光二级管烧了。换了新管又烧了我懵圈了请指教。为修这开关花费比买个新的都多。不过为了乐趣找到毛病能修好那满有成就感。

网友:
电阻不可能是150欧的,应该是150K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150欧的话,二极管承受多大的电压和电流!

网友A:
二极管也是给发光二极管用的?一定要检查毯子有没有短路,睡人的可不能大意。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我又单拍了电阻图放大看是棕禄黄金按色环计算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也是给发光二极管用的?一定要检查毯子有没有短路,睡人的可不能大意。 ...

谢谢,是应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我又单拍了电阻图放大看是棕禄黄金按色环计算应是多少?

阻值是150k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回复。我又单拍了电阻图放大看是棕禄黄金按色环计算应是多少?

黄代表4,150000

网友:
154的电阻是150k,你换150欧肯定烧

网友:
没有150K,用200K也行

网友B:
棕1红2橙是3,
4黄5绿6是蓝,
7紫8灰9雪白,
黑是0头需紧记。

四环:棕    绿      黄       金
对应:1      5*(10000)=150K

网友:
算电流就算出来啦

楼主:
电脑崩了刚重装。感谢大家回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棕1红2橙是3,
4黄5绿6是蓝,
7紫8灰9雪白,

好口诀谢啦,(对应:1      5*(10000)=150K)我的理解是头两位是本身数字。第三个表示的是几位数(个 十百千。。)是这样吧。

网友:
电源电路太过简单了,而且电子元件焊接比较随便,近身的家用电器本人觉得还是买相对好点的,毕竟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