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华为充电宝

楼主(2019-11-06):
很难拆,更换USB接口。

网友:
里面做工很一般啊

网友:
6节电芯很震撼哦

网友:
早期充电宝大多这样·····

网友:
好像是漏液王LG电芯,我网购的第一个小米2万一代漏液过,后来把3节漏液的LG放到充电宝风扇里。后来在淘宝让商家找了一个,松下版的旧小米2万一代好些,好像当初每个99元。

网友:
带两重保护,NTC。。。
整体还比较可以了。。。

不知道充电USB、有没有数据识别功能,否则插电脑会电流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