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个1S到6S平衡充

楼主(2019-11-06):
看到论坛里大神们DIY平衡充,于是剁手买了一些配件,买了半年多,一直懒得动手。现在抽了一点时间做出来了。用的三星充电器4.2V750mA,3元一个。效果图,忙着焊接和想下一步骤,所以图片拍少了一点。
充电板固定架连接充电板和主架开关开孔,控制每个充电器,不用的关掉,可以省一点点电。看坛友说三星充电板发热厉害。装个风扇。开孔中。另一端进气格栅还是开圆孔方便大小孔交替,密集症好多了。
放入充电板板接口排列顺序焊接固定走线,这样走线最省事。全部连接好。外观。风扇是坏电动车充电器拆下来12V的。电动车风扇噪音大,想用5V充电器驱动,能降速绛噪。可惜风扇不转。只好用路由器12V电源驱动。没想到噪音不大。估计风扇在电动车上超压使用。

楼主:
沙发
上功率图
1S空载
3S空载
6S空载
6S空载+风扇
风扇
3S+风扇
3S不加风扇
3S充满+风扇3S充满不+风扇。

请问大神,红圈中R19=106拆下来量10兆欧,R20=435量4.3兆欧。有两块板各少一个,于是拼在一个板上了。幸亏当时买了7快板。不知道,R19和R20有什么用?同时缺少R19和R20的板还能不能用?
还有变压器上绿色线是磁圈接缝,红色线是碰烂得缝,不知道可影响使用?
谢谢大神们回复。

网友:
只能是板凳了

网友:
这种不如sony的4.2v 1.5a的,必须加风扇

网友:
做的不错!我的一个3S做一半就烂尾了,懒呀…

网友A:
开关不符合使用习惯,感觉往下按打开比较好。

网友B:
我的6个三星蛋充还在吃灰呢,项目楼主的动手能力!还有,三星蛋充据说有4小时充电时间限制,对于现在的大容量电池会不会一次充不满?

网友C:
一排开关是干嘛的?

网友:
我买的三星蛋充空载发热,就没做了。

网友D:
三星蛋充我买了16个,截止电压不一,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不符合使用习惯,感觉往下按打开比较好。

没有注意这个,方形开关开孔真麻烦,以后买圆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个三星蛋充还在吃灰呢,项目楼主的动手能力!还有,三星蛋充据说有4小时充电时间限制,对于现在的大容 ...

不知道,现在给虾牌电转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排开关是干嘛的?

控制每个充电器。如果没有开关,你充1S,别的5S在那眨眼睛(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星蛋充我买了16个,截止电压不一,吃灰中。

截止电压你是怎么测的?买了蛋充之后才知道的,这货有线补,所以截止电压可能偏高。还有发热厉害,还带热保护,过热会绛功率。贴片又小又密不方便焊接。推荐购买简单一点的蛋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截止电压你是怎么测的?买了蛋充之后才知道的,这货有线补,所以截止电压可能偏高。还有发热厉害,还带热 ...

就是充电转灯后量电池电压,我把外壳打了好几个洞眼做散热

楼主:
发热是厉害。今天室温20度,充3S不开风扇,温度都有36度上下。

网友:
LED灯直接从板引线?貌似以前看过要接元件;板顺着风扇吹风的方向接,降温是不是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