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TTL连接九州PTV8089,只会不停跑码不能输入

楼主(2019-11-06):
会不停地循环

127|root@Hi3798MV100:/ #

就好像回车卡住了一样。

但是换TTL线也还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海思的芯片会锁TTL。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的芯片会锁TTL。不知道你这个是什么U。

应该就是 海思 3798MV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