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10块钱的FunBox蓝牙手柄去胶新方法

楼主(2019-11-06):
跟风党,入手5个包邮的,运气爆棚,游戏手柄全部正常用, 后续换个电池即可。跟坛里的学的用洗洁精 洗衣粉, 费了老鼻子劲还没洗好,突然想起我有模具防锈剂, 一喷 一擦 那效果一个好啊。上几个图片给各位看看。就是那种跟水似的很稀的防锈剂。

觉得效果好的,有M币的给打赏几个。

网友:
防锈剂对某些塑胶有影响

网友A:
这个手柄可以用在机顶盒改的游戏机上面么?

网友:
用酒精擦就可以了

网友B:
有没有人用单片机+蓝牙 连接来玩的呢

网友:
酒精、汽油、洗板水、除胶剂、不干胶贴(无残留的)都可以尝试,但是有的塑料会溶解,一般都用水口之类的地方测试一下

网友:
威猛先生一喷,过几分钟就擦擦掉好了

网友:
我买了俩   用风油精  就是味大 成本高     我那还有两瓶除锈剂 除铁锈效果很差还没扔   还有一个抽空试试

网友C:
防锈剂   除锈剂一个东西吗

网友:
昨晚刚好除了一部手机的亲肤涂层,用除锈剂喷完发现效果不明显,可能反应时间短,再用洗洁精,也不清楚是除锈剂还是洗洁精的缘故,亲肤涂层开始发白,然后用手指甲刮,开着水龙头一边刮一边冲。

网友:
我用了两年了,之前买的还好,不太黏手,配套中兴饭盒使用有些游戏可以两个或多个手柄一起用,但一直不知道手柄里的震动马达什么情况下会震动,各种天使也没件震动过

网友:
同跟风党,入了盒子后又买了俩手柄,换好电池后吃灰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用单片机+蓝牙 连接来玩的呢

USB Host Shield  这个可以试试 我也有这个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防锈剂   除锈剂一个东西吗

不一样,防锈剂是油,除锈剂一般是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柄可以用在机顶盒改的游戏机上面么?

有蓝牙的应该就没多大问题 我这边试了3种都没问题

网友:
搞两个玩玩去,

网友:
在LAKKA,SX05RE上面支持吗? 还有PC 上面有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