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飞利浦i2s接口只接三线就行吗?

楼主(2019-11-06):
飞利浦i2s接口用于音频数据传输,这玩意他有5条线GNG-SCLK-LRCK-SDATA-MCLK,我想问MCLK在后级有芯片支持可以不接,剩下四条有三条数据,假如不接地是不是就可以完成数据传输,我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数据传输都是+-形式,这里i2s的地是去干扰作用吗?我看网上有人直接三条数据,我想问接三条就可以用了吗,为什么?

网友A:
接收端有PLL的话2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端有PLL的话2线都可以

意思是可以三线了不要地

网友B:
不接地不靠谱斯基
供电的时候i2s前后同一个电源的话 地自然也共了

网友C:
三线和四线不是时钟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接地不靠谱斯基
供电的时候i2s前后同一个电源的话 地自然也共了

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线和四线不是时钟问题吗?

时装可以用后级的

网友(2020-12-22):
I2S有好几种协议?

试过新的CM108接老款PCM1717E  三线无音...

按规格书,应该是MCK接入1脚,20脚悬空....

可惜芯片被我玩废了,才找到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