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sup400合1游戏机左键失灵

楼主(2019-11-06):
左键失灵,拆开试了不是硅胶问题,用金属接通电路板上的左键也没反应,毫无办法。

网友:
上个图看看,记得这个机器是颗牛屎芯片?可以试试测一下按键的一脚是否有电压(简单的一般都是接单片机的 IO 口),另一脚一般接地,这种可能是线路断线

网友:
有万用表的话打下阻值就确定是不是芯片坏了,量电压也可以

网友:
这种邦定芯片的机器还是避而远之,再花点钱可以买开源掌机玩了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方向十字键中间支柱把电路板磨损短线了,飞线后修复。话说怎么设计成这样刚好磨损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来方向十字键中间支柱把电路板磨损短线了,飞线后修复。话说怎么设计成这样刚好磨损的地方。 ...

厂家是不是故意设置的自毁模式,当你玩够一定时间后就自己磨断让你不能用而后再买新的,不是每个小白都会拆开维修的!

网友:
这个flash读出来能改游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