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越贵的名牌热风焊台采用的技术越古老,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9-11-06):
最近手里有个设备出故障,感觉需要个热风焊台.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826&page=1#pid2328177

连续研究两天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越贵的名牌热风焊台采用的技术越古老,普遍采用插件式的电路板.
反而便宜不知名的品牌采用贴片电路设计.
更诧异的是名牌型号涨价明显, 如快客2008早几年应该是200多的价格,现在涨到500多.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难道这种大功率供电设备上插件原件更稳定?

快客2008采用插件式电路板.

益华8586

某不知名8586 采用贴片设计.

已购买这款不知名型号, 到手后在发使用报告吧.

网友:
这个确实,插件比贴片更可靠这个我觉得不一定,手机也都是贴片原件,7*24不关机好好的,估计是信仰吧。

网友:
我觉得贴片元件受体积限制,功率都很小,能通过的电流也小,功率余量不大,通过大电流更容易出故障。当然因为原件体积小,pcb也可以设计的更小,成本会降低。这只是我的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在一定程度上说,焊台电源等设备都属于功率器件,而手机电脑数码的属于信息器件用途不一样,不能单纯从贴片和插件来区分,贴片的元器件等级也有车规级,军工级,工业级,商业级的区分,

网友:
插件有个好处啊 就是容易维修

网友:
贴片本来就是效率高和物料便宜,同级别插件比贴片元件肯定贵些。

网友:
老牌子设计人员容易流失。。。你懂的。。。不是我说的,是董大姐说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倚老卖老,不思进取的啃老本表现。功率器件就那几个,那几个用插件大体积的,还有80%的控制部分完全可以贴片。

网友:
快克已经是宇宙第一类,欧美日那些技术差的只能用贴片。

网友:
用插件但又不是用高品质高精度直插元件的唯一目的是证明它够老,是老牌!而已…………

网友:
插件式电板:优点是稳定性强、用藕余地大、易于维修,缺点是块大一般都较大,单片机或芯片抗干扰波形“较差”。

贴片式电板:优点是体积小、易组装、芯片周边有“隔离”,缺点也明显不易维修,没有电路图就要摸瞎。

相比较奥科MX52000、JBC-DDE之类的高端焊台,内部控制单位是贴片电板,其它部件都是插件电板。原装威乐、艾利莎、白光均是插件式电板占到三之二以上,只有微控制单位是贴片居多。

网友:
不思进取吧

网友:
这个厂家的研发投入有关了, 现在产品稳定了,   不是简简单单换贴片那么简单的事, 花很多时间和经历去做, 做完后才发现成本降低不了多少.
还有设计人员都是老的了, 用惯了插件, 贴片不习惯.

主要是这类产品用户在外观和大小上没有手机要求那么严, 比如外观上比别个多1,2 厘米, 用户没感觉, 要是手机你比别个厚1CM, 那是分分钟钟都完的事.

网友:
对体积没要求,都可以的。

网友:
成熟的产品没必要为了封装去重新设计,出的新款基本上也会用上贴片了

网友:
旧的型号,定型了一般就不会再更改了(省不了几个钱);

新产品新设计就没有这些限制,设计的工程师喜欢用啥就用啥,不过上SMT是大的趋势;

网友:
贴片的没有理由比插件的贵啊。

网友:
个人感觉是不思进取,吃老本的完美体现。

网友:
电路成熟口碑好,而且生产设计新磨具成本比用老磨具高,所以就一直这么卖下去,安逸。
像老干妈改了配方,老客户吃不到原来的味道了。

网友:
贴片成本比插件低,先不说元件价格,就是SMT贴片是一分,插件是一毛
我在用快克2008,比某华,某迪,气泵的还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