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锅把手怎么往上扳一点

楼主(2019-11-06):
锅的把手太平了,放不进保温盒里,把手需要立起来一点。哪位师傅有好办法。

网友:
看样子是空心的,压紧铆点,用力扳个试试.

网友:
扳了怕影响强度。

网友:
把手点焊的,怕是用力往上扳会脱焊

网友:
把手应该是空心的,应该可以扳动,但是直接扳锅要可能要变形,用尖嘴钳夹住把手根部再扳

网友:
就这样用吧,别把锅搞坏了

网友:
用台钳夹固定点,试一下

网友A:
这样设计是有道理的,立起来了就会烧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设计是有道理的,立起来了就会烧手了。

我完全同意。想弯很容易。大力出奇迹

网友:
再买个小一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完全同意。想弯很容易。大力出奇迹

怎么可能烫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烫手

没做过饭吧,做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某宝可以配锅把,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饭吧,做一次就知道了

你家做饭一直用大火?回家问问你老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饭吧,做一次就知道了

而且这个是汤锅,像你这样做饭,家里早晚要失火

网友C:
最有效的,把铆钉打掉,把锅把拆下来,放木板上敲到合适角度再用铆钉铆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有效的,把铆钉打掉,把锅把拆下来,放木板上敲到合适角度再用铆钉铆上 ...

用乙炔烤红,再扳正

网友:
那道非要改锅,改保温盒不更好

网友:
先用硬木按照锅把铆钉位置的弧度做个胎具然后夹在台钳上,再掰把子到适当程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乙炔烤红,再扳正

煤气灶上烧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