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美的电饭锅E-故障

楼主(2019-11-06):
最近家里的美的电饭锅出故障了,有时开着盖子电饭锅会蜂鸣器响,并显示E-,
盖上盖子煮饭一般不会响,
这样很不方便,煮饭时不敢打开盖子,

网上搜索一下美的电饭锅E-故障都说是盖子的连线断了,
我就拆盖子,发现左面2根蓝线,应该是加热的,
右面是三根线两个黑色,应该是传感器,一根黄绿线地线,
但是看外表看不出是哪里断,
就把电饭锅下面也拆开,用万用表测量电线是否断,
测量传感线黑线是50欧电阻正常
再是测量黄绿线,发现有时万用表响有时不响,
就它了,找了根电线把黄绿线换掉,
全部装好,结果E-故障还是有,
想想混论坛的人,连个电饭锅也搞不定不甘心
再次拆开,把两根传感线的黑线从电脑板上拔下来,
线松了后,顺线依次弯折,终于发现线内部断处了,
再找个线接起来延长后用铝压接头连接,
再安装回去,故障消失

网友A:
数码之家老站很多此故障的维修过程图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之家老站很多此故障的维修过程图解

他们都是线直接断了,好找,我的外面看不出

网友B:
美的通病。一般就是那两条黑线中的一条或两条都断了,开盖子铰接部线芯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的通病。一般就是那两条黑线中的一条或两条都断了,开盖子铰接部线芯断。 ...

估计是故意的,线心的材质有问题,就是为了让你用了1年2年后更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