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面包机 bmt1001 110V插到220V上了,机器不工作了

楼主(2019-11-06):
松下面包机 bmt1001   110V插到220V上了,机器不工作了,插过后下面冒火,机器再插到110V变压器上也没反应了,我估计这几个地方烧坏了,压敏电阻肯定烧了,保险丝是好的,

都发黑了,这个蓝色的和白色的都发黑了,应该烧了吧,请大神帮忙看看,这几个元件到哪里买,哪位大神给提供一下!谢谢了,价格合理的话可以购买

网友:
电源部分的元件检测一下,不少坛友都修过这类故障

楼主:
图一这两个四方的蓝色和白色的是什么元件?有哪位知道元件名字

网友:
蓝色的是0.33uf/300伏涤纶电容,白色的是看起来是共轭滤波线圈,楼主连电容都不认识的话,建议还是别修了,接到220伏肯定不止烧掉这两个东西的。

网友:
先把板子拆下来,擦赶紧黑灰,好好拍照

楼主:
请大神们帮我好好参考参考。看看。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炸了的应该是压敏电阻,作用就是在超电压时及时短路烧断保险管,保护后部电路的。蓝色电容应该是被旁边压敏电阻炸时熏黑的,估计没坏。保险管按道理应该断了,只是外表看不出来,不知楼主测了没?如果楼主胆子大,可以把压敏电阻拆了,把保险管换了,再测一下电源插头不短路的话,可以插110V试一下。注意安全!

网友:
白色的是继电器,应该不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一这两个四方的蓝色和白色的是什么元件?有哪位知道元件名字

躺着的四方块白色 继电器
蓝色的是电容

网友:
论坛好像也有这样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了的应该是压敏电阻,作用就是在超电压时及时短路烧断保险管,保护后部电路的。蓝色电容应该是被旁边压敏 ...

昨晚刚看了电子报2015合订本讲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和检修,也是这种原理保护后级电路,220V进来后的电路有压敏电阻和熔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刚看了电子报2015合订本讲的开关电源的原理和检修,也是这种原理保护后级电路,220V进来后的电路有压 ...

谢谢各位。我把压敏电阻和保险丝,两个,一换。就好了。是压敏电阻和保险丝器坏了。

网友:
保险丝好不好不是测出来而是靠看出来的

网友C(2021-04-12):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请问压敏电阻是买那一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情况也是这样,请问压敏电阻是买那一种的

不装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把压敏电阻和保险丝,两个,一换。就好了。是压敏电阻和保险丝器坏了。 ...

哪里买的配件

网友:
这个改220v供电好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