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群晖就明白了,其他nas系统都是渣

楼主(2019-11-06):
    要么成堆的bug、经常死机、不停掉盘。。。。

    还是群晖省心,系统稳定、界面人性化、操作简单。。。。

    钱多就白群晖,钱少就黑群晖。

    那些太少见的nas系统出点问题,百度都找不到解决办法。

网友A:
铁威马、威联通 还可以吧

网友B:
听说 黑群辉 挂盘   害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威马、威联通 还可以吧

那个铁威马的最垃圾,还不如万由系统

网友:
威联通也还可以

网友C:
windows+退役台式PC或笔电,或者linux,最合适,要什么群晖?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dows+退役台式PC或笔电,或者linux,最合适,要什么群晖?

windows设置nas太麻烦了,而且raid怎么解决?有什么好用的软raid?

网友D:
群晖吊盘,丢了都找不回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群晖吊盘,丢了都找不回来,哈哈,

黑群才掉盘,白群还没发现有掉盘的反应

网友:
还是踏踏实实装个server2012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设置nas太麻烦了,而且raid怎么解决?有什么好用的软raid?

win本身就支持软raid

网友:
安装一个Debian,玩什么群晖!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设置nas太麻烦了,而且raid怎么解决?有什么好用的软raid?

PC机的主板绝大部分都带有raid功能,没有raid功能的机器,用同步工具就行,同步到另一台PC的硬盘上。

我用syncthing,开源免费的同步软件,支持几乎所有系统,windows,linux,macos,等主流系统都支持,也支持除了IOS之外的移动平台。IOS有第三方软件支持。

syncthing是对等网络,没有服务端,本身就既是客户端也是服务端,你想同步多少台机器就同步多少台机器,你想备份几台PC就备份几台PC,随你。非常适合小型公司和家庭使用。

网友:
个人用群晖的确是不错,要是商用,你用群晖是嫌freenas不能打还是钱不够买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 黑群辉 挂盘   害怕

黑裙做好RAID10就安全多了...我就是做raid10,2.5寸硬盘4块用了快2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 黑群辉 挂盘   害怕

会出现提现硬盘损毁,但是在WIN下又正常能用

网友:
WIN才是简单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威马、威联通 还可以吧

铁威马系统的确很辣鸡

比工程版还工程版。

网友:
如果纯粹数据下载存储u nas也不错。没群晖那种方便的家庭多媒体中心的功能

网友:
我有白群晖,另外用旧电脑装了黑群晖, OMV, 都挺稳定的,

白群晖,4盘位坏过一次硬盘,换了新硬盘,挽救回来了

黑群晖,和OMV并不是24小时开机,现在还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