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会玩单盘群晖?

楼主(2019-11-06):
    群晖最大优势难道不是数据安全吗?起码也要两个硬盘备份吧?单硬盘怎么保证安全问题??

网友:
很多人用来下载电影/电视剧,单盘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就是单盘走天下,里面有数据,不过我把电脑里也备一份,群晖里面一份,相当于RAID,这样硬盘也不会24小时工作,两个全坏的可能性也不太可能。

网友:
电脑和群晖文件夹自动同步,不就行了

网友:
刚装好了群晖单盘

网友:
只是下载,不存重要的数据,盘多的话,反而是浪费啊

网友:
大多初次玩群晖都是单盘

网友:
一直单盘用了 好几年了  就下点电影电视剧什么的

网友:
只是当下载机用,搞台低功耗的装windows即可,折腾什么群晖。

网友:
废旧上网本一直单盘群晖,加个移动硬盘拷贝下载资料

网友:
答:像我这样的
另外建议楼主将主题改为:
什么样的人会玩单盘黑群晖?
(记住,单要初号字,黑要放大并且加粗)

网友:
确实是穷,我有台单盘的黑裙,用了两年多了,鸟事没有啊,能满足要求,挺好的。

网友:
蜗牛装win7.开共享。开远程。挂PT。申请公网IP。用的好爽。

网友A:
怎样把百度云的资源保存到群晖中?

网友B(2020-02-07):
你们的黑群晖是怎么安装的,我这两天也在网上跟着教程学,可是怎么装都不行,还把自己的电脑系统给搞坏了好几次。请问各位大哥大姐,你们需要的文件都是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的黑群晖是怎么安装的,我这两天也在网上跟着教程学,可是怎么装都不行,还把自己的电脑系统给搞坏了好 ...

上网找  XPEnology多功能工具箱  里面引导 系统 教程都有

网友:
我这边单盘seaflie,其实硬盘情况好,不经常异常断电,基本上都没事啊,转了3年的硬盘现在smart信息非常棒,啥问题都没。
虽然为了保证安全我还是用另一个机器做了实时同步备份。

网友C:
单盘没啥不好的。有套件可以备份百度云,OneDrive的。重要资料云一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样把百度云的资源保存到群晖中?

cloud sync 可以同步百度的。100K,慢慢挂吧。很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盘没啥不好的。有套件可以备份百度云,OneDrive的。重要资料云一份就好了。 ...

个人觉得本地2台机器做高可用或者同步备份比较安全。百度云他会扫描你的文件。如果网盘上有点证件信息什么的就全被扫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