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两个存储芯片

楼主(2019-11-06):
两个U盘,一个主控坏了,一个不识别了,如果买个主控,两个存储芯片可以用在一起吗

网友:
从两颗闪存的丝印来看,可能性极小。具体能不能合体,要看两个闪存ID是否一样了。

楼主:
有的主控是正反两面都能焊接的,可以吗?这两个芯片牌子和容量一样

网友:
型号不同,制程不同lD不同,基本不可能

网友:
SDTNM/N/Q/R/S,都差了这么多代,凑在一起不合适。

网友:
没试过闪的的片片。

网友A:
一眼认出第二个颗粒,看看我13年老站发的贴,n年借我姐就没还我,耿耿于怀~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44012

网友:
型号不一样,闪存内部的ID就不一样,就不能合用。只有闪存内部ID一样才能合用的。也有型号不一样,但内部ID一样的存在,但是太少了,很难遇到。

网友:
id不一样有时也能成功,这和主控也有关系。看过有大神把id和容量都不同的芯片做到一起.

网友:
基本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眼认出第二个颗粒,看看我13年老站发的贴,n年借我姐就没还我,耿耿于怀~

http://bbs.mydigit.cn/read.p ...

你那个U盘是不是橘色的灯?我也弄到一个1G的,外壳看着好像是一样的,电路板记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