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小天鹅脱水机 和 一个锅盖

楼主(2019-11-06):
老妈喜欢(其实是节约用电)手洗衣服,有时候一两件衣服丢到洗衣机里面脱水太浪费时间,把10来年前的脱水机找出来准备用,结果插电拧定时没反应,我用表量了一下插头,没电阻,开路?打开后盖检查线路

目测线路没毛病,电容是几年前换过的,换了之后没用过,因为家里翻修买了洗衣机,这个就吃灰了

生锈的螺丝

继续拆

盖子上的开关没问题

最后发现定时器触点氧化不导电,拆开擦擦就行了(过程没照片)

顺手换了不锈钢螺丝

下面是修锅盖
原来是这样的把,塑料老化把掉了

用木头应急做一个,等双11了在淘宝上撸配件再修回原样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木把有喜感,还不烫手

网友A:
老猪,你这样做,很多厂家会倒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猪,你这样做,很多厂家会倒闭的。。。。。。

让他们倒吧,反正西北风有的喝

网友:
这锅盖......太狠了吧

网友:
锅盖把做的不错!

网友:
木头可以啊,搞个造型,然后上高温清漆。锅盖里面那个木头不要,放几个大垫片和一片硅胶垫就可以了。木头把手不错的

网友B:
好奇洗衣机甩干为啥费时间?

网友C:
一看到木柄,偶就忍不住笑了

网友:
木把手不错,原生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洗衣机甩干为啥费时间?

洗衣机甩干程序是固化的,拧过的衣服丢进去它会先放水泡开,再甩,甩的时间还比较长,脱水机是手拧的定时器,一般2分钟就够干了

网友D:
放这么多年里面还这么干净,加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这么多年里面还这么干净,加套了吧

原纸箱还在,平时装纸箱里放小屋(农村叫法)

网友:
以前的小天鹅还真不错呢

网友:
木把不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衣机甩干程序是固化的,拧过的衣服丢进去它会先放水泡开,再甩,甩的时间还比较长,脱水机是手拧的定时 ...

不会呀,我经常有些少衣服就是丢洗衣机直接里面摔干,不过要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到木柄,偶就忍不住笑了

不许笑,以前家里的锅盖是全木头的

网友E:
不打磨,只擦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打磨,只擦擦吗?

打磨反而损伤表面,经常用打打火表面会保持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