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宏基笔记本电池拆了个保护板,重点是看看双向保险

楼主(2019-11-06):
电池保护板应该是属于电源一类吧,我2012年买的宏基老本子电池坏了,7年来其实根本TM没有超过20次循环,一直是插电源玩的,结果就坏了!拆了6节电池,保护板也完整焊下来了,检查发现是保险开路了,本想短接保险的无奈焊工太差就是搞不上去。打算把保险接起来再焊电池上去试试
刚把断路的保险撬开了,保护板监测到电池有故障,就从另一支路输入电流加速熔断,我有个大胆的想法,把它焊起来,能复活吗?

网友:
焊上电池也是不能用了  锁了吧

网友:
保险开路就已经断电锁了,焊上也没用了

网友A:
BQ20Z95的方案,我自己的电池我修好了, 其中一颗电芯失效,导致芯片保护,保险自熔断,芯片锁了。我把保险短接,换了电芯,然后自己写了软件把它救好了

网友:
用了七年还有意见啊? 戴尔联想之类的,整天插电用,一两年基本就完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Q20Z95的方案,我自己的电池我修好了, 其中一颗电芯失效,导致芯片保护,保险自熔断,芯片锁了。我把保险 ...

厉害,解锁软件怎么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解锁软件怎么写的?

你没有设备,人家说了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