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兰士电磁炉不开机

楼主(2019-11-06):
插电,哔一下,显示8888,所有键按了无反应,18V5v正常。乱摸显示板反面多次,可能有一次可开机。有一次装好面板放壶水,多次乱按面板,开机了,能烧水。水洗过显示板,换过555片,均无效。换过2脚8M晶振(原3脚8M),显示乱,更差。感应弹簧也挺好少锈。弄了一天,无招了。
可能4051坏么?或贴片电容坏?有前辈指点么?

网友:
电解电容全换掉

网友:
电磁炉有开机调试的,忘记怎么按出来。。。也可能是你的控制板IC坏了,以前的会丢程序,重新烧录就好了

楼主:
3个电解都拆下测量,容量不低,差几uF。
偶尔一次能开机,程序应在吧。
试试对换下4051

网友:
电容感应触摸,看起来板太脏,触摸键全乱了,把线路板完全洗干净试试?

网友:
不会像我那个一样,数码管下面藏了什么东西吧?

楼主:
洗衣粉刷过贴片元件那面,不算脏吧。今天再弄,测电压1ⅴ~1.3Ⅴ,频率测不准,表不好,测工频显示22.只知道变化的。算出2.54KHz。无果。能换的只剩4051,HC164和晶振。CPU第15脚是复位,上电有0.9Ⅴ,保持,没跳变,难道太快,表测不出?。第13/14脚无使用晶振,空脚。可能来自方形芯片3F6488。在路对比过两4051的相应引脚电阻,也没发现。358也换过,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