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台锯

楼主(2019-11-06):
搞了一个二手拆机的大功率跑步机直流电机,那就做一个台锯吧。
因为我主要是切割铝合金板(当然木板亚力克PCB电路板这些就更没问题了)一类的,所以电机功率,机器架子设计用料都比较扎实。今天完工90%,淘宝买的锯片+皮带+皮带轮还没有到。先发帖分享一下。图片顺序可能有点乱,大家将就看看吧。

楼主:
我就不多解释什么了,直接发图才是王道。

网友A:
我之前一个电机也是直流180V的,搞了个DC-DC,用同步轮减速,算好的变速比,结果发现小锯片的线速度不够,后来直接用220V整流刚好。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电压有点奇葩,用啥供电呢?
刚买了配件,打算用5系小电机做一个PCB板V割的,功率应该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一个电机也是直流180V的,搞了个DC-DC,用同步轮减速,算好的变速比,结果发现小锯片的线速度不够, ...

对,220V交流电直接整流用,不要滤波电容电容大概是200V直流。我这个1:1不用减速。其实直流电机电压很宽的,我这个标的180V,其实我自己用250V直流电长时间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碳刷火花也没明显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电压有点奇葩,用啥供电呢?
刚买了配件,打算用5系小电机做一个PCB板V割的,功率应该够。 ...

这个电机电压非常好的,直接220V交流电整流后直接用(不加滤波电容)
切PCB还是建议你最低上775的电机。

楼主:
这论坛怎么了?昨天晚上发帖需要审核,今天审核通过。每次回复也要审核,太累了,这还怎么玩?算了打住吧,此贴我也不继续发了,主要太累伤不起啊其他人我也不在回复了,对不起各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论坛怎么了?昨天晚上发帖需要审核,今天审核通过。每次回复也要审核,太累了,这还怎么玩?算了打住吧, ...

跟你的等级有关,等级低的发帖回帖都要审核,想升级唯有多发帖回帖,否则永远都是低等级永远都要审核

网友C(2020-02-24):
这么麻烦干嘛,我在咸鱼上买了台2200W的10寸电锯,从广东包邮过来才花了80,之间固定几个螺丝就能改成台锯,方便多了

网友D:
切PCB等薄材料的话,用775电机直驱锯片,买一个锯片夹就可以了,关键是设计一个机箱和刻度,方便精确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麻烦干嘛,我在咸鱼上买了台2200W的10寸电锯,从广东包邮过来才花了80,之间固定几个螺丝就能改成台锯 ...

你说的是手提电圆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PCB等薄材料的话,用775电机直驱锯片,买一个锯片夹就可以了,关键是设计一个机箱和刻度,方便精确切割 ...

切PCB这些太小儿科了,不讨论。。。
我是主要切割20mm厚度左右铝合金板子!!!
这论坛发帖回帖太麻烦,所以就不发了,有兴趣的可以去木工论坛搜:DIY金工台锯

网友(2020-08-01):
引用 楼主:
切PCB这些太小儿科了,不讨论。。。
我是主要切割20mm厚度左右铝合金板子!!!
这论坛发帖回帖太麻烦, ...

谢谢提醒;木工论坛

网友:
不错,使劲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