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P4056可以双并联2A锂电池充电

楼主(2019-11-06):
给5000mAH的电芯充电,想快点,查了资料说可以并联,实验了下,的确方便。
其实就是输入并联,输出并联。其中一个4.16V就转灯,另外一个还在工作。

网友A:
“其中一个4.16V就转灯,另外一个还在工作”是什么意思?两个并联了也不同步,各充各的?那还不如用MOS管扩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4.16V就转灯,另外一个还在工作”是什么意思?两个并联了也不同步,各充各的?那还不如用MOS管扩 ...

截止电压不同,一个4.16截止了,一个还没到截止电压

网友:
喜欢TP5100的板,只是小贵一点

网友B:
ETA6002,PL7203分别有2.5A和3.5A的输出能力,效率又高。盲目并联TP4056有什么意思。

网友C:
现在锂电池容量越来越大,需要的充电电流随之增大,4056类充电IC是有些落伍了,关键是精准度还比较差。
下步确实需要准备一些更好的充电管理IC了,请坛友们继续推荐。

楼主:
最怕电池反接,一下烧俩。TP4056也是一代神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锂电池容量越来越大,需要的充电电流随之增大,4056类充电IC是有些落伍了,关键是精准度还比较差。
下 ...

不太需要推荐,TI,ADI都有不少,5A充电,电源路径管理。但是对小项目不友好,需要MCU做主机控制才可以工作,纯硬件不行的。现在的大电流开关式锂电池充电IC除了极个别的型号,基本都要软控的。

网友:
建议楼主组个3D打印机,这样做外壳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怕电池反接,一下烧俩。TP4056也是一代神器。

可以在正负极接个反接的二极管保护,我的充电板都加了这个保护的管子。

网友:
我原先并列过两块4056,其中一块在充电一分钟内就转蓝灯,另一个充电板还是红灯

网友:
我现在买5100来用了。这个还要不要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正负极接个反接的二极管保护,我的充电板都加了这个保护的管子。 ...

输出反接啊。。。不能串管子。

网友(2021-11-06):
引用 网友B:
ETA6002,PL7203分别有2.5A和3.5A的输出能力,效率又高。盲目并联TP4056有什么意思。 ...

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反接啊。。。不能串管子。

论坛有高手!串个二极管,有串的办法吧
再说,人家说接个,不应定是串联,至少不是你理解的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个4.16V就转灯,另外一个还在工作”是什么意思?两个并联了也不同步,各充各的?那还不如用MOS管扩 ...

请教:怎样用MOS管扩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ETA6002,PL7203分别有2.5A和3.5A的输出能力,效率又高。盲目并联TP4056有什么意思。 ...

你再之家和TB上找几个例子,应用??几乎没有,,,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之家和TB上找几个例子,应用??几乎没有,,,哈哈

我一直在用这颗IC。还行,比TP4056好,但是引入了电源路径管理会消耗更多待机电流。

另外,感觉你的回复迟了好久。我是半年前发的吧。

楼主:
但愿能搞出TO220这样的,上3A的,便宜的,锂电池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