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热水壶拆

楼主(2019-11-07):
这样查1000w的发热丝没电阻是不是坏了

楼主:
有没有人能回下呢

网友:
用电阻档测有没阻值就知道,您这个烧坏了。

网友:
把发热管链接断开再测,是零就是短路

网友:
发热管开路了吧?

网友A:
这样量不到电阻是电阻丝烧断了。这东西就是爱坏这里,不会有短路的故障。

网友:
问一下,这个发热盘用了多久?我的坏过三个了,最近一个用了还不到三个月,人家两个月保修。荣事达的,感觉功率1200瓦有点大,急烧坏的快。若这个1000瓦的合适,我也试试用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量不到电阻是电阻丝烧断了。这东西就是爱坏这里,不会有短路的故障。
...

好的牌子,用十年都不会坏,经常连续烧,就是壶体漏水了

网友:
这个电热水壶不是品牌货,质量有点差,所以电热管老坏,你都用点阻挡测量了,肯定是电热管的问题,除非你万用表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的牌子,用十年都不会坏,经常连续烧,就是壶体漏水了

你看我照片中的电热盘,是否有口水的迹象?感觉问题不大。
别的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
用电阻档测有没阻值就知道,无限大就是坏了

网友:
发热芯烧断了,无法修了

网友:
发热芯烧断了,无法修了。

网友:
应该是烧断了

楼主:
谢谢。己申请售后。这个是容声上水壶。我估计是贴的。4月买月买11月坏。估计是电热丝易坏。不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我照片中的电热盘,是否有口水的迹象?感觉问题不大。
别的什么牌子的好? ...

起码美的、苏泊尔、九阳之类品牌,因为水要天天喝,健康最重要。也不贵,最多100多。最近好像坛子里有各大品牌水壶 重金属 析出等卫生参数的比较贴,自己搜一下

网友:
坏过两个品牌的了。现象是烧开不断电和加热丝没坏不加热。
螺丝都锈了,拆不开。

楼主:
你肯定我是电压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