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跟风做个电老鼠的机器,用锂电供电的。

楼主(2019-11-07):
看到用电蚊子拍的,不过这样要拉电源不方便。
想做个3.7或7.4锂电供的,X宝买一堆,几万V的高压变压器,
这种不同电蚊拍,一通电10MM之内就打火,会吓到老鼠。
怎么做个轻触开关,或者红外线感应,老鼠一进入两条高压线就自动通电。

网友:
轻触开关,或者红外线感应

网友:
高压部分充满电自动停止,放电后立即启动。

网友:
想法是可以的,但是这种升压后电流较小,高压会把老鼠打晕,不会打死,等老鼠苏醒过来,可能就跑了;我觉得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请大神来解答吧。

网友:
建议连接个电热丝,击晕老鼠之后电热丝通电开启烧烤模式,之后你懂的

网友:
真的能把老鼠电死吗?

网友A:
电蚊拍电蜜蜂都死不了,还电老鼠,相当于搔痒了。

网友B:
网上很多关于电老鼠装置的安装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蚊拍电蜜蜂都死不了,还电老鼠,相当于搔痒了。

用高压模块,不是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很多关于电老鼠装置的安装教程。

上链接111

网友C:
关键是电死了,怎么能及时发现把死老鼠拿走? 否则要么高压模块过载烧了,要么老鼠进入烧烤模式。味道迷人

网友:
激光头加亮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电死了,怎么能及时发现把死老鼠拿走? 否则要么高压模块过载烧了,要么老鼠进入烧烤模式。味道迷人: ...

加个自动扔掉装置

楼主:
激光头加亮度传感器,成本高

网友D:
加一个自动烧烤机器人

网友E:
买个猫看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一个自动烧烤机器人

腊干更好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个猫看着

又能撸又能抓老鼠,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腊干更好吃

据说外面烧烤摊上的羊肉串很多用老鼠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