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双十一打算给老丈人买个理发器,用过的朋友给说说如何选择。

楼主(2019-11-07):
双十一打算给老丈人买个理发器,用过的朋友给说说如何选择。
这玩意没买过,品牌好像也挺多的。
飞科,奥克斯,志高,超人,康夫等等。

网友:
选择一个能用18650电池的,再一次买两个头

楼主:
有些是镍镉电池,有些是锂电池。

网友:
瓷刀头锂电的

网友:
志高那个就不错!我买的就是这款拆开看了下做工还行,用的18650电池容量1500ma

网友:
小米有品的不错,c口充电,陶瓷刀头。前段时间优惠购看到有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是小米有品的价格

网友:
首先不推荐陶瓷刀头,万一手滑……这配件价格一般是商品的1/2 - 1/3。

其次不推荐充电的,理发器和手机不同,不须要24小时开机。不经常使用的设备,老人一般很少会对充电电池进行维护。

网友:
要买电池是锂电的那种

网友:
去看下附近理发店用什么牌子,我就是照着买的,科德士

网友:
有线的用了快6年半

网友:
一定要买飞利浦的100多元

网友:
自己用没所谓,送人的话直接飞利浦松下吧

网友:
推荐日威理发器,902的就可以。很多发廊都用这个。

网友:
可惜我没有理发的手艺,要不然我也入一个

网友:
最好是用交流电的那种,跟理发店的差不多的,寿命长

网友:
今年8月买了一个志高39.9块的,回来充满电之后用到现在还有三格电,每月剃2-3次发,用回本了。

网友:
朋友用的奔腾了,现在用了四年多了。电池稍微有点老化,还能正常用。

网友:
好几年前优惠购里19.9买的,牌子忘了,基本3个月理两次,充电一次能用三次
还屯了个29.9的志高,以免掉理发时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