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煤气灶大法焊了几块LED灯板

楼主(2019-11-07):
东芝灯珠和灯板

焊盘上锡灯珠对齐放上去

天然气灶加热焊接

焊好的板子

用3V电池点亮

废板拆下几个灯珠,焊另一块板子

同样是煤气灶大法,2颗灯珠并列焊上去

成功点亮

感谢观看!

网友:
我之前这样干的,然后结果铜箔和基板高温分离了,里面有点点气泡,导致散热不良。。。。。

网友:
一个1kw那种电饭锅加热盘比这个强不少

网友:
我是LED小白,想知道高温是否会使构成led灯珠的有毒粉末飘散到空气中?经过高温后,led灯珠的荧光粉末是否还是稳定的?

网友A:
用过蜡烛、燃气灶,现在偶用热熔器大法了

网友B:
pcb单双面板,铝基板免费打样,顺丰包邮哦。有需要的没

网友:
阻焊膜貌似开裂了

网友:
PTC加热片,你值得拥有。

网友:
这个有点不好控制温度,热熔器还能调温,老式电熨斗反过来用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蜡烛、燃气灶,现在偶用热熔器大法了

你这个也是个思路。用ppr热熔器也是个好办法。不过我用的ptc  好像花10块钱买的,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蜡烛、燃气灶,现在偶用热熔器大法了

电熨斗就搞定了,这东西好多人家里都有,好像还有大神用小太阳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单双面板,铝基板免费打样,顺丰包邮哦。有需要的没

不是企业用户

网友:
找一块铝板,用铝板在火烤,电路板放在铝板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cb单双面板,铝基板免费打样,顺丰包邮哦。有需要的没

建议学生用户也一月2次,经常学校各种做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学生用户也一月2次,经常学校各种做作品

学生属于个人用户,可以每月一次免费打样哦pcb单双面板

网友:
个人用户也可以免费打样呀。